变频器OV故障求教!

楼主(2008-10-05):
       一台6层客梯,PLC+安川变频器(616G5  15KW),电阻80欧1000瓦2根,JTD430(11KW)南洋厂电机,速度1M/S,平衡系数43%左右。

        3-4个月前开始出现OV,多数在无人或1-2人时上行到5楼急停车,也有过数次OL3。2个月前变频器换为L7B15KW,正常运行1个月后再出现OV故障,调整C1-02为3秒,C2-03为0.8秒,E1-01为400V,PLC加入故障监控和故障记录程序。近期又出现OV故障,PLC显示电机在减速1.5秒后速度未减到设定的速度,保护停车。

         现在我没有方向了,求教知道的朋友!

网友A:
   检查制动电阻的接线是否松动,制动电阻的阻值,运行一小时后检查制动电阻发热没有?

楼主:
接线检查过,发热肯定是有一点的。

网友B:
ov?是ou吧,是否是矢量控制,如是则需调整参数。

网友C:
故障OV :主回路过电压报警, 原因是减速时间太短或电源电压太高?。??对策是, 延长减速时间或连接制动电阻器??。???? 故障OL3:过力矩检出1 ,就是输出电流大于(L6--05)的设定值, 并时间超过(L6--03)的设定值。 对策是, 确认L6--02,L6--03的设定值是否适当??, L6--02是过力矩/不足力矩检出值1,? L6--03是检出时间1。

网友D(2009-10-26):
参数L3-4=0? 是否是矢量控制?更換PG

网友E:
可以适当的把电机变频值向下调,减低电机运行速度!

网友F(2010-05-12):
ov这个报警也试过     调下基本电压

还有减速时间      主要是减速时间

网友G(2010-07-23):
也要检查这个:电梯运行时主接触器经常动作,触点容易打火氧化,最后造成其接触不良,这对变频器是致命的,变频器很快就烧模块,如果没有查出原因就装上修好了的变频器,则变频器很快又坏了!这是我们经常见到的情况!由于修好的变频器是要保修三个月,这样就会给维修商造成很多的损失!所以要求电梯公司在变频器烧坏模块后一定要检查电梯控制柜的主接触器是否正常! !(广州变频器维修(电梯维修)中心http://www.gztd-98.com/ 020-88281886,13302251238, QQ:8648286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