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电机调速问题 非常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8-10-05):
前段时间 公司的传动系统上, 是6se70 一台三相异步电机出了问题,具体表现为 低速爬行,电流平稳;一旦升速电流马上超出,变频器报警,电机停止运转。若你直接接400v电机转速正常,电流也是正常的,可以肯定的是逆变器是没有问题的,曾互换过逆变器试验过,可以确认是电机的问题,请教各位高手分析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希望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A:
既然你接400v没问题,那应该不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B:
应该是变频器本身故障或设置问题,比如加速时间过短等

网友C:
应该是变频器设置的问题,主要是电压频率比设的不对

网友D:
是否带速度反馈,有可能是测速问题,编码器问题

楼主:
变频器没有问题,更换另一只马达到这台变频器使用,完全正常,参数完全相同;把这台有故障的马达至另一台运行正常的变频器使用还是会有 以上现象,低速爬行电流正常,只要一加速电流马上超出上限造成变频器报警,使其停止工作,我想是马达定子漏磁,或者转子漏磁? 不太清楚,希望有高手分析一下此故障。

网友E:
可能是载波频率 引起的电机线圈有匝间短路现象(俗称软击穿)

楼主(2008-11-26):
引用 网友E:
关于可能是载波频率 引起的电机线圈有匝间短路现象(俗称软击穿)

恩 这个是有可能的

网友F:
    应该是变频器参数设置有问题, 载波频率、 加速时间、 适用负载。

网友G:
引用8楼的意见:可能是载波频率 引起的电机线圈有匝间短路现象(俗称软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