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网的系统补偿及电抗器的安装问题

楼主(2008-10-05):
本人跟我朋友最近在讨论一个问题,公司计划上一台750的轧机.   主机是600W的  左右卷都为300的

可是不知道计划上多大的补偿柜,请问谁知道怎么样计算电网的补偿方法?

本人菜鸟,有知道的大哥们请教教我们, 再此小弟感谢拉......

网友A:
600W这么小的电机?应该是600KW吧。

大容量电机采取就地补偿比较合理,600KW电机,cosΦ提高到0.9以上,并联电容约160KVar。如果是高压电机,要加上变压器的补偿量。

网友B:
Q=1.732X压X制Q=1.732X压X流X按Q=0.6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