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5M三菱MR-J2S系列故障请求帮助

楼主(2008-10-05):
我厂现用的AD75M3的定位模块,分别控制MR-J2S-60B.MR-J2S-20B.MR-J2S-60B的放大器

现象是 AD75 ERR 显示, 放大器分别是 37  25  37 报警

现处理方法是:  更换AD75 重新上传参数等,没有排除,后更换三个放大器还是没有排除,

请各位帮帮忙!

该怎么解决?

网友A(2008-11-25):
三菱技术支持热线400-821-3030

网友B:
AD75 ERR代码能不能读出,如能可以按其手册查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