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灵开物的脚本怎么用啊,帮帮忙啊

楼主(2008-10-05):
我想实现变量为1时,显示第一幅画面,变量为0时,显示第二副画面

我在memory建立了个变量BITS,然后在周期事件里面写脚本

 if bits.Value then
LoadPage('','NEWPAGE0000')
else
 LoadPage('','NEWPAGE0002');

然后用保持按钮改变BITS的值,我测试过,值已经改变,但是画面并没有切换啊

网友A:
if not(bits.Value) and not(VARIABLE0.dValue0) then
begin
  LoadPage('','NEWPAGE0002');
  VARIABLE0.dValue0:=ture;
end;

if bits.Value and VARIABLE0.dValue0 then
begin
  LoadPage('','NEWPAGE0000');
  VARIABLE0.dValue0:=false;
end;

如果还是不行,把工程发过来我看看。邮箱:liu_du_1@126.com

楼主:
多谢啊,我已经发到你邮箱里面了,请帮我看看

网友A:
if not(bits.Value) and not(VARIABLE0.dValue0) then
begin
  LoadPage('NEWLAYOUT0000','NEWPAGE0002');
  VARIABLE0.dValue0:=true;
end;

if bits.Value and VARIABLE0.dValue0 then
begin
  LoadPage('NEWLAYOUT0000','NEWPAGE0000');
  VARIABLE0.dValue0:=false;
end;

网友A:
已经回发邮件了

网友A:
已经回发邮件了,请查收

楼主:
if not(bits.Value) and not(VARIABLE0.dValue0) then
begin
  LoadPage('NEWLAYOUT0000','NEWPAGE0002');
  VARIABLE0.dValue0:=true;
end;

if bits.Value and VARIABLE0.dValue0 then
begin
  LoadPage('NEWLAYOUT0000','NEWPAGE0000');
  VARIABLE0.dValue0:=false;
end;

以上是你写的

以下是我写的

 if bits.Value then
LoadPage('','NEWPAGE0000')
else
 LoadPage('','NEWPAGE0002');

不明白,为什么非要建立一个图页变量才可以啊

我这段脚本逻辑上有什么问题啊

就是一个变量为1,显示一副画面,为0显示另外一副画面

请帮忙解释一下啊

网友A:
最重要的是没有写'NEWLAYOUT0000',由于脚本写在扫描里,条件满足时不能总是切换图页,所以加了一个辅助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