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龙C200H的模拟量输入模块的设置

楼主(2008-10-06):
请问大家,我现在用欧姆龙的PLC,但是编程手册上没有这类模块的设置,我手上的《OMRON C200H模拟量操作手册》上也不详细,请问大家,我该查什么手册

网友A:
去欧姆龙问,8008204535,最好有实例程序,挺不好做的,设显示最大最小值,做线性化,通道使能,设定输入范围,等等

网友B:
需要设置什么?具体说明··

楼上说的800电话也可以询问啊

网友C:
呵呵;C200H有DA001 、AD001  、AD002等型号,设置的方法都不同;

网友D:
如果手中有PLC,可以边看边试验。这种效果会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