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M1 I/O表分配

楼主(2008-10-06):
我这里有一个CQM1 CPU41的PLC,上面有3个输入模块和3个输出模块。现在想再加一个输入和一个输出模块。可是加上之后就报警!

请问:CPU41最多支持多少I/O模块,怎么设置I/O表

网友A:
比这多得多,只是有二种原因,引起报警:一原PLC有程序和输入输出表.再者是现在加上去的模块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