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view32怎么实现数据报表的打印?

楼主(2008-10-06):
想在项目里面对几个标签的数据进行打印,现在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实现,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自己编一个程序吧

楼主:
主要找不到相应的指令呀!
rsview32里面的指令相对来说少的可怜!

网友B(2008-11-19):
用VBA生成一个EXCEL报表就可以了

楼主:
只有借助VBA来实现了!!!

网友C(2009-02-06):
RSview32中做报表,一般都是用VBA,我通常采用VBA调用EXCEL,或者VBA调用水晶报表;要不用VB做个报表,然后调用报表程序的.exe可执行文件

楼主:
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吗?

网友D:
5楼即为最好方法,我想你问的是没有更简单的方法了么?

楼主(2009-04-07):
组态王在这方面要好一些!

网友E(2009-12-10):
用RSVIEW32自带VB编程,将变量存入ACCES数据库中,VB编程调用EXCEL,生成报表.可打印、显示,数据库可保留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