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计算机自由口通讯电缆该怎么弄?

楼主(2008-10-06):
S7200 PLC 与 计算机 自由口通讯时, 通讯电缆应该怎么弄??

网友A:
用PPI不可以?

网友B:
可以用PC-PPI电缆啊.

网友C:
使用PPI电缆将PLC与计算机连起来,物理上是485通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使用PPI电缆将PLC与计算机连起来,物理上是485通讯

网友E:
东莞工控自培训加QQ群:70915707

网友F:
就是485通讯的PPI

网友G:
呵呵;电缆用的还是PC-PPI;

网友H:
我们公司都是自己做的,中间用一个485转232转换器.

50元/条.13512708938

网友H:
计算机上得有上位机,收发数据,PLC与PC之间设置好通信参数.下位机PLC也得有程序收发数据.

网友I:
就是一485转232接到计算机串口,用ppi协议通讯

网友J:
就是一485转232接到计算机串口,用ppi协议通讯 ,的确是,普通的都行

网友K:
如果真的是用自由口通讯,普通的电缆就行,可以不使用PPI编程电缆

楼主:
用485转232 转换器 的话,接线方式是怎么样的?

是不是:PLC—485口 ? 3—DATA+ , 8—DATA- ;? 232口—PC? 9针连接器 接 2、3、5 脚??

网友L:
楼主和楼上的问题,我都这样回答:请参阅我的帖子

RS485通信电缆与西门子S7-200系列PLC编程电缆: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101616245300007

网友M:
西门子PORT口的阵脚定义 2 3 8

网友N:
老菜鸟如果不加电阻可否做出来....

死亡骑士请问你只的2 3 8 是对应就是焊接吗

网友O:
232-485   就可以了

网友P:
还是买一条吧,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