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W R10J的电阻是多少欧姆?
笔名,若此

楼主(2008-10-06):
3W R10J的电阻是多少欧姆?

网友A:
应为0.1欧姆

网友A:
R10J的电阻阻值应为0.1欧姆

网友B:
3W R10J使3W0.1欧的

网友B:
3wR10J的电阻阻值应为0.1欧姆3w

网友C:
电阻阻值应为0.1欧姆3w 的

网友D:
3W代表功率3W,R10代表10欧,J代表阻值误差。

网友E:
03wR10J是0.1欧姆3w的

网友F:
3W代表功率3W,R10代表10欧

网友G:
文字符号法

文字符号法是将电阻器的标称值和允许偏差值用数字和文字符号法按一定的规律组合标志在电阻体上。允许偏差见表

  文字符号有RΩKMGT ,其意义R表示欧姆,K表示千欧,M表示兆,G表示吉欧、T表示太欧。

  这种标注方法中,允许误差用字母表示。通常:大多数电阻器的允许偏差值在JKM三类。

网友H:
引用 网友D:
3W代表功率3W,R10代表10欧,J代表阻值误差。

笔名,若此

网友:
怎么有两种答案,我晕了,0.1欧的有什么对照表吗

网友I:
两种答案,晕。。。。

网友J:
R代表小数点,所以应该是3瓦0.1欧姆的电阻!!!!!!!!

网友K:
R代表小数点???

网友L: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10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