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MR-J2S-40B

楼主(2008-10-06):
急救:

公司一三菱驱动器由于公司停机太久,现开机发现其报警:A9F,然后久了就转入A92

换了电池后还是不能消除报警,请高手赐教!

驱动器型号 MR-J2S-40B

网友A:
会不会是用户数据丢失

网友B(2009-03-02):
              换了新电池以后还是这样?你量一下电池电压有多大?正常电压应该大于3.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