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省电”?“省电”的方法有哪些?

楼主(2008-10-06):
什么是“省电”?

1、省电就是少用电;

2、怎么就能少用电,有两个方法:

1)一个就是减少用电的时间,减少用电的功率;

2)使用节能器具、采用节能工艺,减少损耗,就是提高用电效率;

楼主:
想和大家一块讨论省电节能的问题:

1、例如用节能灯省电原理是提高用电效率;

2、例如用功率小的灯炮或者及时关灯,是减少减少用电的功率、减少用电的时间;

楼主:
3、“减少用电的时间,减少用电的功率”,是人最容易做到的,但是是最没有做好的省电方法!

网友A:
呵呵,例如充分提高功率因数.

楼主:
4、例如电动机、变压器的铁心损耗,可以采用新技术、新材料降低,提高其工作效率;

楼主:
5、根据负载选用合适的电动机,避免大马拉小车,是减少电机损耗,而不是减少用电功率:

1)例如30KW的电机,带10KW的负载,和用10KW电机相比,有效电功率还是10KW ,而不是30KW,或者说不是浪费了30KW-10KW = 20KW;

2)例如30KW的电机,带10KW的负载,是30KW的电机损耗大,如果用10KW电机损耗小;

3)例如30KW的电机,带10KW的负载,如果用10KW电机损耗小,减小了损耗提高了用电效率;

4)例如30KW的电机,带10KW的负载,如果用10KW电机,可减小损耗 30×2% - 10×2% =  20×2% = 0.4KW;

网友B:
随手关灯,随手拔下充电器电源插头,电视等家电关闭时候关闭电源不要使用遥控器的待机状态,哈哈

楼主:
6、例如风机的风门压力损失:

1)例如50KW的风机,在管路阻力上的损耗10%,90%的功率为有用功率;

2)而风门的压力损失只占管路阻力损耗的一部分例如50%,那么风门的损失大约是5%;

3)如果把风机的风门压力损失节约后可节电5%!!!

楼主:
1、变频器一般要经过交-直-交变流过程;

2、输出的PWM模拟正弦交流电的矩形方波存在很大的谐波成分;

3、所以变频器的发热损耗、谐波引起的电机发热损耗不容忽视,变频器的损耗一般在10%以上,效率在90%以下;

楼主:
4、变频器对异步电机调速系统的效率:

1)变频器的效率按90%;

2)异步电机的效率按90%;

3)这样变频器对异步电机调速系统的效率只有:90%×90% = 81%;

4)所以把变频器描述成节电器是不对的!

楼主:
用风门控制风量大小时的用电功率是怎么变化的:

1、一台100KW的风机,满负荷运行时,用电功率是100KW,在管路阻力上的损耗是10KW,即10%;

2、如果用风门关小的方法,使得风量减小50%时,用电功率减小到50KW,在风门及管路阻力上的损耗10%是5KW;

3、这时用电功率减小到50KW,在风门及管路阻力上的损耗10%是5KW;

4、如果用变频器降低风机速度调节风量,使风量减少50%,可以节约的风门压力损耗在5KW以下;

5、很多人在计算变频器代替风门调节风量的计算时,认为节电率是50%,节约用电功率50KW,是算错了账!!!

楼主:
6、而用风门调节风量时,没有变频损耗,变频损耗是总用电功率的10%,也就是在流量50%时变频器本身损耗是5KW;

7、总的损耗是增加的,而不是减小的,也就是变频改造风机不节能!

网友C:
最省电的方法就是不用电!

楼主:
恒压供水中用电功率的变化情况:

1、一个40m高的水塔,水箱高度4m,最低供水扬程40m;

2、如果采用间歇供水,水泵的供水扬程最小是40m,最高是44m,平均扬程42m,用电量为“42”;

3、如果采用恒压供水,即扬程保持在40m供水,水泵可节约扬程2m,用电量为“40”,节约“2”,节电率2/42 = 5%

4、如果最低供水扬程20m,节电率是2/22 = 9%;

5、如果最低供水扬程10m,节电率是2/12 = 16%;

6、所以恒压供水适用低扬程、大流量供水系统!

楼主:
7、如果用变频调速恒压离心水泵供水,考虑增加变频器10%的损耗后,节能空间有多少?

8、对于供水压力高,供水流量小,而且流量变化大的系统,变频恒压供水的节能潜力就没有了,应该采用间歇水箱供水的方式好!

网友D:
“100KW的风机,满负荷运行时,用电功率是100KW,用风门关小的方法,使得风量减小50%时,用电功率减小到50KW。”

楼上的,以上的结论是你的实验结果?还是哪本教材哪一章,哪一篇论文所述?

事先声明,没时间与你争辩,除非你那出真凭实据。

楼主:
1、风机是对空气做功的;

2、风量通过管道时有压降损失;

3、所以风机的功率与风量成正比;

4、而风通过管道的压力损失,在风量减小时是减小的;

网友E:
我觉得刘工工:用变频改造不节能值得商讨!

网友E:
很多的工程证明:变频改造风机是节能的!

楼主:
风门的作用:

1、举个所有人都懂的例子,大家过生日时,嘴唇闭着吹蜡烛省劲,还是口张大吹着省劲?

2、记得有位先生在变频器论坛求救,说他的变频器在代替风门调节流量的改造后开机,变频器就过载!

3、其实风门的压力损失非常小,风门的作用绝不是简单的调节流量,而是减压增速!

楼主:
4、实际上用变频改造风门调速节能是个骗局!!!

网友F:
不要光说理论,再说了你的理论对不对还是个问题,要用事实来说话,最好是实践过的,用数据来说话。

楼主:
谁能举个节能的例子,让事实说话!!!

网友G(2009-03-13):
刘工说的很对,不是什么设备采用变频器都能节能,不过可以改善启动性能和减少对电网的冲击。

网友H:
楼主所说的风机的功率与风量成正比显然是错误的,容易误导别人。
根据离心风机的运转比例定律可知:
在相似的工况下风机的功率与风量的三次方成正比!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用风门控制风量大小时的用电功率是怎么变化的:

1、一台100KW的风机,满负荷运行时,用电功率是100KW,在管路阻力上的损耗是10KW,即10%;

2、如果用风门关小的方法,使得风量减小50%时,用电功率减小到50KW,在风门及管路阻力上的损耗10%是5KW;

3、这时用电功率减小到50KW,在风门及管路阻力上的损耗10%是5KW;

4、如果用变频器降低风机速度调节风量,使风量减少50%,可以节约的风门压力损耗在5KW以下;

5、很多人在计算变频器代替风门调节风量的计算时,认为节电率是50%,节约用电功率50KW,是算错了账!!!

因为风机的风量与功率不是成正比的,所以,你的论点就出现了极大的错误,因此,结论---------?

网友I:
看了看前面大家的贴,真的不错。要的就是这种气愤。各诉己见

对于变频的节能作用,在合适的配置上是有效的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但是计算方法错误和配置的错误是水平问题。。。。。

网友J:
学习 !大家好我公司专业生产电抗器 滤波器 能耗制动单元 回馈制动单元 波纹电阻 铝壳电阻 电阻箱 电阻柜 有需要请联系 韦先生 13554955169

网友K(2009-04-13):
引用 网友I:

看了看前面大家的贴,真的不错。要的就是这种气愤。

而且不光是气愤,还要摆事实讲道理,用数据说话。

网友L:
1、一台100KW的风机,满负荷运行时,用电功率是100KW,在管路阻力上的损耗是10KW,即10%;

2、如果用风门关小的方法,使得风量减小50%时,用电功率减小到50KW,在风门及管路阻力上的损耗10%是5KW;

3、这时用电功率减小到50KW,在风门及管路阻力上的损耗10%是5KW;

4、如果用变频器降低风机速度调节风量,使风量减少50%,可以节约的风门压力损耗在5KW以下;

5、很多人在计算变频器代替风门调节风量的计算时,认为节电率是50%,节约用电功率50KW,是算错了账!!!

----------------结果:贻笑大方

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