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能通过滑线拖动电机吗

楼主(2008-10-06):
 变频器输出到滑线,(滑线长50米)  再接入电机    ,那位用过,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为什么不能?50米还可以,辐射干扰的影响要大点。

网友B:
应该可以的。

网友C:
如果滑线触头不出现问题,应该是能用的

网友D:
不可以,由于滑触供电时,滑触点的电阻变化大,电机电流波动大,形成逆变电路工作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