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5000G11上电显示OH2请问是何原因引起的。

楼主(2008-10-06):
求助:富士5000G11上电显示OH2请问是何原因引起的。谢谢

网友A:
看看三线的冷却风扇是否有问题

网友B:
变频器维修QQ群:33425865,欢迎加入~

网友C(2011-09-29):
技术咨询。富士G11,7.5KW的主板报警OH2,更换主板就好。(起因,送修来得机器报警OH2,更换主板后不报警,送客户设备洗衣机调试,发现原主板有些接线端子不一样。调试失败,过了一天。客户找另一家的工程师把原来OH2的主板换上,调试OK.要求退主板,但是退回来得主板变成OH2了。参数什么都不能修改)
请教指点。

网友D(2012-06-25):
我的也是上电报OH2,不知道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