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16进制转成ASCII怎么转是后128位的,不知道可以转吗?请各位大侠多帮忙

楼主(2008-10-06):
16进制转成ASCII怎么转是后128位的,不知道可以转吗?请各位大侠多帮忙

网友A:
转是后128位的,不知是什么意思,
16进制本身就可以表示ASCII码。ASCII码不可能是128位的。

楼主:
也就是说十进制是127以后的数对应什么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