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PLC可否同时置位和复位同一电磁阀?

楼主(2008-10-06):
用cp1l进行编程,假设现在的气缸已经伸出,我的下一步动作是要他缩回,我是否可以在输出的时候,同时复位电磁阀伸出+同时置位电磁阀缩回?

还有一个问题:电磁阀的通断电,是给一下信号就行,还是一直要给信号?就是上面说的一直给他置位,直到复位才断开?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你没有见过电磁阀吗?电磁阀是利用通电时电磁线圈的吸合能力将阀芯打开(常必型)或关闭(常开型)。

对于PLC来说可以是脉冲输出,利用外部继电器保持;也可以是长信号输出。根据外部电路的设计来写你的程序,实现工艺控制要求。

至于你说的CP11我没有用过,不知道你是怎么写的程序。我的理解中应该是不需要至位、复位的。如果是脉冲信号,应该输出1个开信号,一个关信号,就好象2个复位按钮;如果是长信号一个就可以了,有输出就是开,没输出就关(电磁阀常必型)举例,就好象一个旋钮开关。

网友B:
先回答“电磁阀的通断电,是给一下信号就行,还是一直要给信号?”这要看你用到的电磁阀是单控阀还是双控阀,单控阀需要一直要给信号,双控阀伸和缩是两个独立信号,只给一下就可以。你如果确定了你的电磁阀是单控阀或是双控阀,前面的问题就有答案了。

网友C:
可以的,要是看你的油路或气路有没有特别的要求。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D:
呵呵;这个是看外围设备的要求;决定PLC输出点是只输出一下还是一直输出;

楼主:
谢谢几位的回答,尤其2楼的回答很清晰,我的确还没见过电磁阀,现在什么都是从0开始的,编程是CP1L型号的。

2楼的回答我可以理解为,如果我用双控阀,只要给一下信号,也不需要什么自锁或者置位指令的吧??

网友E:
  “用双控阀,只要给一下信号,也不需要什么自锁或者置位指令的吧”

以上说法不完全对,电磁阀除了分双控阀、单电控以外,还有二位、三位的区分。

以上说法适用于二位(五通)阀,而三位(五通)阀,有气缸伸出位、停止位、气缸缩回位。如果执行了气缸伸出后,再断电,气阀将自动回到停止位。

网友F:
上说法适用于二位(五通)阀,而三位(五通)阀,有气缸伸出位、停止位、气缸缩回位。如果执行了气缸伸出后,再断电,气阀将自动回到停止位。

 楼上的对头

网友G:
根据阀的种类自己试试吧,阀别带负荷

楼主:
查找的资料,分享给大家!

在气路(或液路)上来说,两位三通电磁阀具有1个进气孔(接进气气源)、1个出气孔(提供给目标设备气源)、1个排气孔(一般安装一个消声器,如果不怕噪音的话也可以不装@_@)。 两位五通电磁阀具有1个进气孔(接进气气源)、1个正动作出气孔和1个反动作出气孔(分别提供给目标设备的一正一反动作的气源)、1个正动作排气孔和1个反动作排气孔(安装消声器)。 对于小型自动控制设备,气管一般选用8~12mm的工业胶气管。电磁阀一般选用日本SMC(高档一点,不过是小日本的产品)、台湾亚德客(实惠,质量也不错)或其它国产品牌等等。 在电气上来说,两位三通电磁阀一般为单电控(即单线圈),两位五通电磁阀一般为双电控(即双线圈)。线圈电压等级一般采用DC24V、AC220V等。 两位三通电磁阀分为常闭型和常开型两种,常闭型指线圈没通电时气路是断的,常开型指线圈没通电时气路是通的。 常闭型两位三通电磁阀动作原理:给线圈通电,气路接通,线圈一旦断电,气路就会断开,这相当于“点动”。 常开型两位三通单电控电磁阀动作原理:给线圈通电,气路断开,线圈一旦断电,气路就会接通,这也是“点动”。 两位五通双电控电磁阀动作原理:给正动作线圈通电,则正动作气路接通(正动作出气孔有气),即使给正动作线圈断电后正动作气路仍然是接通的,将会一直维持到给反动作线圈通电为止。 给反动作线圈通电,则反动作气路接通(反动作出气孔有气),即使给反动作线圈断电后反动作气路仍然是接通的,将会一直维持到给正动作线圈通电为止。这相当于“自锁”。 基于两位五通双电控电磁阀的这种特性,在设计机电控制回路或编制PLC程序的时候,可以让电磁阀线圈动作1~2秒就可以了,这样可以保护电磁阀线圈不容易损坏。

网友H:
看你编程模式,也要选择好电磁阀传动方式性能

楼主:
纵观国内外电磁阀,到目前为止,从动作方式上可分为三大类即:直动式、反冲式、先导式,而从阀瓣结构和材料上的不同以及原理上的区别反冲式又可分为:膜片式反冲电磁阀、活塞式反冲电磁阀;先导式又可分为:先导式膜片电磁阀、先导式活塞电磁阀;从阀座及密封材料上分又可分为:软密封电磁阀、钢性密封电磁阀、半钢性密封电磁阀。

      一、直动式电磁阀

     原理:常闭型直动式电磁阀通电时,电磁线圈产生电磁吸力把阀芯提起,使关闭件离远开阀座密封副打开;断电时,电磁力消失,靠弹簧力把关闭元件压在阀座上阀门关闭。(常开型与此相反)

     特点:在真空、负压、零压差时能正常工作,DN50以下可任意安装,但电磁头体积较大。如我公司引进HERION公司技术生产的直动电磁阀可用于1.33×10-4 Mpa真空。

     二、反冲型电磁阀

     原理:它的原理是一种直动和先导相结合,通电时,电磁阀先将辅阀打开,主阀下腔压力大于上腔压力而利用压差及电磁阀的同时作用把阀门开启;断电时,辅阀利用弹簧力或介质压力推动关闭件,向下移动便阀门关闭。

     特点:在零压差或高压时也能可靠工作,但功率及体积较大,要求竖直安装。

     三、先导式电磁阀

     原理:通电时,电磁力驱动先导阀打开先导阀,主阀上腔压力迅速下降,在主阀上下腔内形成压差,依靠介质压力推动主阀关闭件上移,阀门开启;断电时,弹簧力把先导阀关闭,入口介质压力通过先导孔迅速进入主阀上腔在上腔内形成压差,从而使主阀关闭。

     特点:体积小,功率低,但介质压差范围受限,必须满足压差条件。

两位三通电磁阀通常与单作用气动执行机构配套使用,两位是两个位置可控:开-关,三通是有三个通道通气,一般情况下1个通道与气源连接,另外两个通道1个与执行机构的进气口连接,1个与执行机构排气口连接,具体的工作原理可以参照单作用气动执行机构的工作原理图。
两位五通电磁阀通常与双作用气动执行机构配套使用,两位是两个位置可控:开-关,五通是有五个通道通气,其中1个与气源连接,两个与双作用气缸的外部气室的进出气口连接,两个与内部气室的进出气口接连,具体的工作原理可参照双作用气动执行机构工作原理
在气路(或液路)上来说,两位三通电磁阀具有1个进气孔(接进气气源)、1个出气孔(提供给目标设备气源)、1个排气孔(一般安装一个消声器,如果不怕噪音的话也可以不装@_@)。 两位五通电磁阀具有1个进气孔(接进气气源)、1个正动作出气孔和1个反动作出气孔(分别提供给目标设备的一正一反动作的气源)、1个正动作排气孔和1个反动作排气孔(安装消声器)。
对于小型自动控制设备,气管一般选用8~12mm的工业胶气管。在电气上来说,两位三通电磁阀一般为单电控(即单线圈),两位五通电磁阀一般为双电控(即双线圈)。线圈电压等级一般采用DC24V、AC220V等。 两位三通电磁阀分为常闭型和常开型两种,常闭型指线圈没通电时气路是断的,常开型指线圈没通电时气路是通的。 常闭型两位三通电磁阀动作原理:给线圈通电,气路接通,线圈一旦断电,气路就会断开,这相当于“点动”。 常开型两位三通单电控电磁阀动作原理:给线圈通电,气路断开,线圈一旦断电,气路就会接通,这也是“点动”。 两位五通双电控电磁阀动作原理:给正动作线圈通电,则正动作气路接通(正动作出气孔有气),即使给正动作线圈断电后正动作气路仍然是接通的,将会一直维持到给反动作线圈通电为止。 给反动作线圈通电,则反动作气路接通(反动作出气孔有气),即使给反动作线圈断电后反动作气路仍然是接通的,将会一直维持到给正动作线圈通电为止。这相当于“自锁”。 基于两位五通双电控电磁阀的这种特性,在设计机电控制回路或编制PLC程序的时候,可以让电磁阀线圈动作1~2秒就可以了,这样可以保护电磁阀线圈不容易损坏。

   电磁阀在液路系统中用来实现液路的通断或液流方向的改变,它一般具有一个可以在线圈电磁力驱动下滑动的阀芯,阀芯在不同的位置时,电磁阀的通路也就不同。阀芯的工作位置有几个,该电磁阀就叫几位电磁阀:阀体上的接口,也就是电磁阀的通路数,有几个通路口,该电磁阀就叫几通电磁阀。 电磁阀安装后,一般所有接口都应该是连接好了的,所谓工作位置指的是阀芯的位置。阀芯在线圈不通电时处在甲位置,在线圈通电时处在乙位置,阀芯在不同位置时,对各接口起到或接通或封闭的作用。

  电磁阀二位是指电磁阀的阀芯有两个不同的工作位置(开、关)。 电磁阀二通、三通指电磁阀的阀体上有两个、三个通道口; 比如二位二通电磁阀是一进一出(二个通道、最普通常见) 二位三通电磁阀控制液体是一进二出(两出分别是一个常开一个常闭);气动换向电磁阀是一进一出一排气;液压一进一出一回油。

  国内外的电磁阀从原理上分为三大类(即:直动式、分步直动式、先导式),而从阀瓣结构和材料上的不同与原理上的区别又分为六个分支小类(直动膜片结构、分步重片结构、先导膜式结构、直动活塞结构、分步直动活塞结构、先导活塞结构)。

直动式电磁阀:

原理:通电时,电磁线圈产生电磁力把关闭件从阀座上提起,阀门打开;断电时,电磁力消失,弹簧把关闭件压在阀座上,阀门关闭。
特点:在真空、负压、零压时能正常工作,但通径一般不超过25mm。

分布直动式电磁阀:

原理:它是一种直动和先导式相结合的原理,当入口与出口没有压差时,通电后,电磁力直接把先导小阀和主阀关闭件依次向上提起,阀门打开。当入口与出口达到启动压差时,通电后,电磁力先导小阀,主阀下腔压力上升,上腔压力下降,从而利用压差把主阀向上推开;断电时,先导阀利用弹簧力或介质压力推动关闭件,向下移动,使阀门关闭。

特点:在零压差或真空、高压时亦能可*动作,但功率较大,要求必须水平安装。

先导式电磁阀:

原理:通电时,电磁力把先导孔打开,上腔室压力迅速下降,在关闭件周围形成上低下高的压差,流体压力推动关闭件向上移动,阀门打开;断电时,弹簧力把先导孔关闭,入口压力通过旁通孔迅速腔室在关阀件周围形成下低上高的压差,流体压力推动关闭件向下移动,关闭阀门。
特点: 流体压力范围上限较高,可任意安装(需定制)但必须满足流体压差条件

对电磁阀在应用中的一点认识:

   电磁阀在我们的生产中应用十分广泛,我们在对生产的维护中一定遇见过不少有关电磁阀的问题,也处理过各种各样的故障,大家也一定积累了不少有关电磁阀故障处理的经验,而我在维护中处理电磁阀故障相对别的仪控故障相对较少,现在我就这个问题一起和大家讨论,渴望从大家那里学习更多的经验,共同提高。

   我们先对电磁阀有个初步的认识,电磁阀是由电磁线圈和磁芯组成,是包含一个或几个孔的阀体。当线圈通电或断电时,磁芯的运转将导致流体通过阀体或被切断,以达到改变流体方向的目的。电磁阀的电磁部件由固定铁芯、动铁芯、线圈等部件组成;阀体部分由滑阀芯、滑阀套、弹簧底座等组成。电磁线圈被直接安装在阀体上,阀体被封闭在密封管中,构成一个简洁、紧凑的组合。我们在生产中常用的电磁阀有二位三通、二位四通、二位五通等。这里先说说二位的含义:对于电磁阀来说就是带电和失电,对于所控制的阀门来说就是开和关。

    我们制氧机仪控系统中,二位三通电磁阀用的最多,它在生产中可用来接通或切断气  源,从而对气动控制膜头气路进行切换。

    它由阀体、阀罩、电磁组件、弹簧及密封结构等部件组成,动铁芯底部的密封块借助弹簧的压力将阀体进气口关闭。通电后,电磁铁吸合,动铁芯上部带弹簧的密封块把排气口关闭,气流从进气口进入膜头,起到控制作用。当失电时,电磁力消失,动铁芯在弹簧力作用下离开固定铁芯,向下移动,将排气口打开,堵住进气口,膜头气流经排气口排出,膜片恢复原来位置。在我们的制氧设备中,在透平膨胀机进口薄膜调节阀的紧急切断等处有应用。

   四通电磁阀在我们的生产中应用也很多,其工作原理如下:

   当有电流通过线圈时,产生励磁作用,固定铁芯吸合动铁芯,动铁芯带动滑阀芯并压缩弹簧,改变了滑阀芯的位置,从而改变了流体的方向。当线圈失电时,依靠弹簧的弹力推动滑阀芯,顶回动铁芯,使流体按原来的方向流动。在我们制氧生产中,分子筛切换系统强制阀的开关就是通过二位四通电磁阀来控制的,气流分别供至强制阀的活塞两端。从而来控制强制阀的启闭。

    电磁阀的故障将直接影响到切换阀和调节阀的动作,常见的故障有电磁阀不动作,应从以下几方面排查:

   (1)电磁阀接线头松动或线头脱落,电磁阀不得电,可紧固线头。

   (2)电磁阀线圈烧坏,可拆下电磁阀的接线,用万用表测量,如果开路,则电磁阀线圈烧坏。原因有线圈受潮,引起绝缘不好而漏磁,造成线圈内电流过大而烧毁,因此要防止雨水进入电磁阀。此外,弹簧过硬,反作用力过大,线圈匝数太少,吸力不够也可使得线圈烧毁。紧急处理时,可将线圈上的手动按钮由正常工作时的“0”位打到“1”位,使得阀打开。

   (3)电磁阀卡住。电磁阀的滑阀套与阀芯的配合间隙很小(小于0.008mm),一般都是单件装配,当有机械杂质带入或润滑油太少时,很容易卡住。处理方法可用钢丝从头部小孔捅入,使其弹回。根本的解决方法是要将电磁阀拆下,取出阀芯及阀芯套,用CCI4清洗,使得阀芯在阀套内动作灵活。拆卸时应注意各部件的装配顺序及外部接线位置,以便重新装配及接线正确,还要检查油雾器喷油孔是否堵塞,润滑油是否足够。

   (4)漏气。漏气会造成空气压力不足,使得强制阀的启闭困难,原因是密封垫片损坏或滑阀磨损而造成几个空腔窜气。

   在处理切换系统的电磁阀故障时,应选择适当的时机, 等该电磁阀处于失电时进行处理,若在一个切换间隙内处理不完,可将切换系统暂停,从容处理。

网友I:
首先你要区分单控阀与双控阀,单控阀是一个电磁线圈,当线圈失电时通过内部的弹簧实现复位的。而双控阀不是这样的,它是两个电磁线圈的。当一个得电后又失电时,只要另一个线圈没有得电时,阀体是不会复位的。

网友J:
长见识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长见识了。

网友F: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L(2009-01-23):
对:西玛仪表 028-66505957 13808018567 关于

看晕了。。。。。。~~~

内容的回好好学学

网友M:
好内容,得好好看看.

网友N: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工程都是在纸上或者是电脑上才能完成的,我感觉对程序的编制熟练还不如多了解生产工艺流程,多看看现场,也许你想到的机械不一定能完成,可你想不到的却很简单,程序都能做,只不过是多几步少几步罢了,任何成功的工程都要适用现场工艺,多下下车间吧

网友O:
单线圈: 线圈信号要保持;双线圈: 给一个脉冲信号给线圈;这是两者的区别;

置位(S)或复位信号(R)可以分两次或多次给线圈;

网友P:
楼主     用的是欧姆龙PLC吗?

网友Q:
我们厂里这个叫五/二通正规的叫二位式五通电磁阀,有德国HERION和美国AIRTAC及日本SM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