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X programmer7.3碰到的麻烦

楼主(2008-10-06):
(无正文)

网友A:
打开“工具”——“选项”修改即可。如图

网友A:
如果没有,可能是软件有问题,卸载后重新安装一遍试试。

网友B:
我也学到了

呵呵

谢谢楼上解答

楼主:
对:雪世界 关于

打开“工具”——“选项”修改即可。如图

内容的回复:

你还能向前一点吗?我知道有这样一个窗口,可我开"工具"就没有"选项"

网友C:
花点时间,仔细捣鼓下吧

网友D:
我还真不知道,这下我也会了 呵呵

网友E:
CX-P V7.3的都有啦

俺用的才V7.2

楼主:
谢谢你们了,我会了,可我又碰到问题了,你们谁建一个QQ群,我们这些玩omron的人可以一起在里面交流撒,记的有的话告诉我一声

我想问一下tim,cnt指令怎么输入呀,为什么我一加上时间,定时这两个继电器母线就红了,

还有这个指令怎么作:序号        指令                 数据(地址)

                                     1               LD                          0000

                                     2                LD                         0001

                                     3                CNT                       01

                                                                                         #0010

在7.3里怎么作出来,教教我吧,谁要我是菜菜了,不然我多想教教你们呀,我从小的心愿就是当人民教师,可我成绩不好呀:)

网友A:
因为你的程序中出现的错误才会变为红色的。你检查一下。

网友F(2008-12-27):
不会画的时候就用助记符写,再转成梯形图,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G:
对:qq83454659 关于

谢谢你们了,我会了,可我又碰到问题了,你们谁建一个QQ群,我们这些玩omron的人可以一起在里面交流撒,记的有的话告诉我一声

我想问一下tim,cnt指令怎么输入呀,为什么我一加上时间,定时这两个继电器母线就红了,

还有这个指令怎么作:序号        指令                 数据(地址)

                                     1               LD                          0000

                                     2                LD                         0001

                                     3                CNT                       01

                                                                                         #0010

在7.3里怎么作出来,教教我吧,谁要我是菜菜了,不然我多想教教你们呀,我从小的心愿就是当人民教师,可我成绩不好呀:)

内容的回复:

不能插图片,你看一下这样行不,第一行先画一个开关,第二也画一个开关,然后再反定时器画出,然后连接起来

网友F:
你不会画,但你不是知道指令了么,用助词符写,再转到梯形图画面就不知道了。

网友F:
算了,还是回你梯形图画法吧,省得你天天来问这么简单的问题。我没用过OMROM都会画

在梯形图画面,在画图窗口,先回车一下。出现两行后,再画图

具体步骤:

1、按键盘“C”,在弹出的窗口写0000,回车

2、按“I”键,同上,写CNT  01  #0010 ,回车

3、光标到LD0000下面,在按“C”键,在弹出的窗口内写0001,回车

这样够详细了不。这样还不行,就不知道怎么说了

楼主(2009-03-19):
赶路的鸡蛋:"谢谢你为我停留,这个问题我以解决了,我这好久没有上网,就是忘了注明了,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们,谢谢了.!如果有群告诉我一下,qq1049206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