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送4-20mA信号最多传送多远?

楼主(2008-10-06):
请问各位师傅、

  1,4-20mA信号传送距离越远会衰减和干扰,采用什么办法能有效的远传输呢?

  2,最远可以传输多远呢?

   谢谢您的答案......

网友A:
电流信号啊.应该与你提供的电源以及你所使用传输的线路的电阻有关吧.

网友B:
这个地方有相同的贴子!

网友B:
有人做过900M的,有个做过700为的,他们的经验是:加在线径,用屏蔽线减少干挠

网友C:
你是做什么用呢.难道不可以用电压输出吗.

网友C:
不超过1000米600米左右都没什么问题

网友D:
这个看你用什么材质的导线,多大直径-------比如直径一公里的银线---------可以扯到美国,---------如果你用超导体,可以传无限远

网友E:
衰减和干扰加屏蔽

100M我作过,理论上可以做无限M

网友F:
这个主要取决于变送器的工作电压、供电电压、线路阻抗等因素。给定参数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网友G:
主要的影响在干扰,和衰减,理论距离1000M

网友H:
我们厂采用屏蔽双绞线从山上的高位水池传到山下的控制室大概有近两千米 用了快三年了也没出过什么问题就是精度差了一点 比允许误差大概大了一点而已

网友I:
对:通讯网 关于

这个看你用什么材质的导线,多大直径-------比如直径一公里的银线---------可以扯到美国,---------如果你用超导体,可以传无限远

内容的回复:还是你狠!!!

网友J:
这个问题前提限制条件没有,所以也没法回答,应该与你提供的电源以及你所使用传输的线路的电阻有关.一般现场实际应用中1000米以内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K:
我们有过500多米的电缆,我认为如果电源的功率合适的话是电流不会衰减吧,

网友L:
理论值1000米,常用的屏蔽电缆

网友M(2008-11-08):
电流信号衰减应该很小的,但是传送距离常的话,用屏蔽线,而且屏蔽层的接地要良好,不能和其他的接地混了。

网友N:
6.7百没问题,有实际支持的!衰减很小。

网友O:
纯理论数据是小于等于1900m

网友P:
我们做过800M是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Q:
实际用300m就差不多了,要想传的更远些可以采取1、加强屏蔽;二在中间加信号隔离装置,这个更有效!

网友R:
4-20mA信号传送距离越远会衰减和干扰是很正常的事,远传可以考虑数字化传输,包括仪表上网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回复内容:
对:通讯网 关于

这个看你用什么材质的导线,多大直径-------比如直径一公里的银线---------可以扯到美国,---------如果你用超导体,可以传无限远

内容的回复:还是你狠!!!

真扯,还在讨论这个问题,距离远近纯粹就跟导线电阻有关,如果20ma,你的供电电压是10v,那么线电阻不应超过500欧姆,如果用超导体,线电阻等于0,那么你就可以扯无限远,同等距离,只要你的导线足够粗,线电阻也会降下来,不要以为我在开玩笑。

网友S:
有道理! 太远了其实也没必要! 毕竟不会用导线远传到国外!

网友T:
800米以内,线径也有关系

网友U:
200米以内应该不会有问题,再远加信号分配器,如果有几公里的还不如改为网络通讯

网友V:
供电电压按10v计算(因为仪表一般可同时0~10v电压信号),回路总电阻不应超过500欧姆,负载端一般是串接250欧电阻来转成1~5v电压信号的,所以导线的电阻不应超过250欧,通过截面积和导线的电阻率就可算出许用长度了,剩下的就是考虑干扰问题了。

网友W:
几百米吧,再远的话可以考虑其他方式

网友X:
是啊,模拟量一般没有传那么远的,搂主这个是用在什么地方的?

网友X:
我们这边有一些比较不错的变送器,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http://www.gmc-camillebauer.com/

网友Y:
他的问题说的不清楚,用的是什么线不明确啊

网友Z:
线路传输那么远有什么意义啊,我觉的300以上就不应该用了,要改改施工方案,不然多浪费.

网友AA:
顶28楼,不如改为网络通讯

网友AB:
楼主的意思大概是供电电压24V,信号4~20mA,这样的情况线路传输,

我认为如果仪表系统精度为1%,那么假设仪表阻抗最小为800欧,相应的线路电阻大概应该控制在16欧以下,这样去考虑线路距离才能有依据。

网友D:
对: syf98081 关于

线路传输那么远有什么意义啊,我觉的300以上就不应该用了,要改改施工方案,不然多浪费.

内容的回复:

三百米距离并不算远,清华搞的烟尘分析仪(用来测烟气的浓度,含氧量,含硫量等),就是用的远程500米左右吧,因为传感器安装在烟囱中部,扯下来再扯到到机房,差不多就是这个距离。

网友(2008-12-11):
我做过2000M的,不过供电要用隔离栅,安全栅不行,只要电压没问题,2000M也行

网友AC:
这跟供电电压一级线路电阻有关,可以提高电压、增加电缆线径,干扰的话,可用屏蔽电缆,同时敷设的时候最好不要和动力线放在一起或交叉布置。

网友AD:
我们在实际中有100米,

网友AE:
带屏蔽电缆,1000M没问题,

网友AE:
最好加隔离栅,图尔克的

网友AF:
我单位用1.5塑料单股铜线带屏蔽传输,距离大概有1000多米,效果也不错,有误差的话可以调整的

网友AG:
呵呵!学习了,长见识

网友AH:
为了节约成本,如果做成无线的,应该是利国利民的。各位在设计的时候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AI:
     用双芯屏蔽线,可以传100米,再长阻抗大,信号会失真的.

网友AJ(2009-02-14):
加装变送器放大,使用屏蔽线就行了,至于距离300米内吧

网友AK:
   输出端加个信号隔离器!用屏蔽电缆!4.500M没什么问题!

网友AL:
建议去看看:《深入讨论4-20mA.DC信号的传送距离(回复网友)》一文,地址如下: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dlr&id=56466

网友AM:
采用屏蔽电缆,干扰做好的话500米应该问题不大,不过电缆长的话,信号会有一定的衰减

网友AN:
3km我使用过可以传输,线径1.5mm3

网友AO:
一个传感器怎么驱动两个表显示啊

网友AP:
开玩笑!!!电流衰减?怎么可能!!电缆有问题吧?只要保证变送器工作电压在其允许范围内,多远都没有问题,只是注意干扰!!

网友AP:
晕!这个还讨论?一般变送器的电源范围是12~40V,保证4mA时候变送器的电源小于40V,变送器20mA时候大于12V就OK了,剩下的连小学生都会。只是线路长要注意干扰偶!!

网友AQ(2009-04-08):
1000M应该够了,太远的话用其他传输方式

网友AR:
引用 网友D:

这个看你用什么材质的导线,多大直径-------比如直径一公里的银线---------可以扯到美国,---------如果你用超导体,可以传无限远

呵呵

实话但不实际

网友AS:
距离远了就用粗线,屏蔽做好,电源适当高点,1千米,2千米甚至更远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AT(2009-06-27):
看了标题有的人可能会说:发送4-20mA.DC电流信号的仪表都具有恒流特性,采用电流源传送,其精度与导线的电阻不是无关吗?既然这样还用讨论4-20mA.DC信号的传送距离吗?
但以上的说法是针对特定条件而言的,应看到当仪表供电电源电压低至一定程度或导线电阻大到一定程度时,4-20mA.DC电流传送信号将产生误差。因此我们讨论的是4-20mA.DC信号在保证规定的精度下的传送距离,讨论传送距离实质就是确定电流源仪表连接导线的最大长度。
决定电流源仪表导线长度的参数有:负载电阻RL及连接导线的电阻r;供电电压Vo及其波动范围△V;仪表的最大输出电流Imax;仪表能维持最大工作电流时的最低供电电压Vmin。
已知:RL=250Ω,
Vo=24V.DC 其允许误差为24V +10% -5%,
电源允许波动△V=24V*5%=1.2V,
Imax=20mA=0.02A,
最低供电电压Vmin各种型号仪表的此值是不相同的,因为这个参数还与电子元件的特性有关系,从产品样本来看,有的仪表最低的可达12V(但是指无负载时),大多仪表在15--17V之间的居多;在此dlr取16.28V。
即 Vmin=16.28≤24-1.2-0.02(250+r)
则连接导线的电阻 r=24-1.2-16.28/0.02-250=76Ω
仪表连接电线用的是铜线,其截面大多选择S=1.5和0.8mm2的居多,在《电工手册》上有铜电线在20℃和75℃时的电阻系数,在选择铜导线时应考虑到使用现场的环境情况,因此最好选择75℃时的电阻系数来计算较妥。已知t=75℃时铜的电阻系数ρ=0.0217Ω.mm2/m。
根据L=Sr/ρ 就可计算出铜导线的最大长度。
用标称截面1.5mm2导线时L=1.5*76/0.0217=5253m
用标称截面0.8mm2导线时L=0.8*76/0.0217=2801m
因为仪表的接线往返是两根线,所以计算结果应除2即:
用标称截面1.5mm2导线时L1=5253.5/2=2626m
用标称截面0.8mm2导线时L2=2801.8/2=1400m
在实际应用中决定导线的真实长度要比计算值略低才行,因为电线的标称截面几乎都是偏高的。如果遇到现场距离超过上述的长度时,可采取以下措施:增大电线的线径,来减少导线电阻;适当调高仪表的供电电压。

八十年代,上海自动化仪表一厂针对其生产的DDZ-Ⅲ型电动单元组合仪表的变送器、调节器、电气转换器、操作器等单元,在最低供电电压(22.8V)时允许的导线电阻,曾列过一个表格供用户参考,由于其还有现实意义,dlr特把此表格提供如下。

看了以上的计算及表格,有的网友会说,我的现场实际接线长度并不太长,但在使用中仍无法正常使用,哪又是什么原因呢?究其原因,可能是:
1.电流传送信号导线过长时,没有采取必要的屏蔽措施,或者没有遵守一点接地规则而引入了干扰。
2.在一个系统中应选择电位最低的一点作为信号的公共点,在电单仪表中,24V电源的负线电位最低,它就是信号公共线。因此在电流传送的一对信号线中,其电位较低的一根,即信号负线应在发送仪表的输出处与24V负线相连。如果接线错误或漏接而造成信号负线浮空而引入了干扰。

文/DLR

该文章引自DLR的博客:http://blog.gkong.com/blog.asp?subjectid=3102&name=dlr

网友AU:
我做个实验用1.0平方的屏蔽电缆可以在1500米内,是我亲自做的实验,

网友AV:
在以往也许还需要讨论这样的问题,但现在再讨论似乎没有什么更多意义了,1000多米,无论从成本还是可靠性来说都没有必要再做这样的选择。作为设计人员,或

现场调试来说,超频无线技术已经很成熟了。一个点对点(传感器如果多的话可选多点对1点)无线I/O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AW(2009-08-30):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I:回复内容:
对:通讯网 关于

这个看你用什么材质的导线,多大直径-------比如直径一公里的银线---------可以扯到美国,---------如果你用超导体,可以传无限远

内容的回复:还是你狠!!!

真扯,还在讨论这个问题,距离远近纯粹就跟导线电阻有关,如果20ma,你的供电电压是10v,那么线电阻不应超过500欧姆,如果用超导体,线电阻等于0,那么你就可以扯无限远,同等距离,只要你的导线足够粗,线电阻也会降下来,不要以为我在开玩笑。

网友AX(2009-10-24):
谢谢各位前辈的回答,我仔细总结了一下你们的意见

我知道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