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能详细解释一下Namur信号和Namur标准吗?

楼主(2008-10-06):
有人能详细解释一下Namur信号和Namur标准吗?

网友A(2009-02-28):
NAMUR传感器是一种仅仅包含一振荡器的二线制传感器。该传感器的内阻随着感应目标的远近,而发生变化,相应的电流也随之变化。 这种传感器通常与合适的放大器连接配套使用,由于设计成低压供电、微电流输出,所以可以用在有防爆要求的危险场所。

NAMUR是用于化学工业的标准、计量和标准设计的德语缩写.对应英语为Standardization association for measurement and control in chemical industries.

网友B:
我在实际工作中知道NAMUR是应用于晶体管接近开关特殊信号的名称,PLC中有专用于该种型号的输入卡件!(S7-300)

网友C(2009-08-27):
要答就答全了,楼上的几位都只知道一部分。仅据我所知NAMUR标准包括很多方面,有电气信号,也有机械连接尺寸(如电磁阀和气动执行器气路连接部尺寸)。知道一点变来这充老师。当然全部内容听说很多,一般人可能都说不全。

网友D(2009-11-10):
NAMUR是‘德国测量与控制标准委员会"制定的一项标准,是P+F提出的,以它为标准制定的。很多安全栅厂家和PLC厂家的I/O模块都支持它。
它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它需要提供一个8v左右的直流电压,根据金属物接近传感器的距离,会产生一个1.2MA到2.1MA电流信号,标定的开关电流典型值为

1.55MA,当电流由低到高或等于1.55MA会产生一个输出信号变化(从0到1,或从OFF到ON),当电流由高到低低于1.75ma时,产生一个输出信号变化(从1到0,
或从ON到OFF)。这样它可以来检查金属物是否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