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矩电机与伺服电机

楼主(2008-10-06):
看到一种说法,说力矩电机就是大力矩,低转速的伺服电机。那么,是否可以这么理解。只要将一般的伺服电机与大减速比的齿轮合起来,就可以代替力矩电机?  谢谢!

网友A:
正好相反,力矩电机就是要取代一般的伺服电机与大减速比的齿轮合起来的東西

楼主:
谢谢!最近看到一种被成为“直接驱动”的电机。是不是就是力矩电机呢。谢谢!

网友B:
力矩电机是指一种特殊的用于力矩控制的电机,多工作于堵转状态,转速一般较低。

也有力矩伺服电机,性能跟普通伺服电机相比就是大力矩、低转速,采用多极结构,多用于直接驱动,优势就是取代伺服电机+减速器。

网友A:
小白說的有道理,力矩电机本身應該是一個泛指的概念。

不過,在英文裏,Torque motor 和 Direct drive 也是常常被混着使用沒有區分了,也許是直驱伺服太熱門了吧。

网友C:
楼上两位说的都不错,支持!

网友B:
大多数知名电机厂都生产力矩伺服电机,比如西门子、包米勒、力士乐、菲仕等。

国内登奇也可以提供该产品,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厂家再做这个。

网友C:
国内的还有北京凯奇电气,大连光洋,据说深圳大族精密也在开发,哈工大的电气还是电机研究所有个公司也在做,其实就现阶段而言,直驱力矩电机的电磁设计和电机工艺对于国内厂家而言已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东西,关键是如何产业化,如何推应用。

网友D(2010-06-24):
MARK

10 个字符

网友E:
兩者還是有區別 外觀跟結構

直驅 通稱DD 或盤式電機 扭力電機 多極數同步電機(軸心) 電梯用的最多 使用條件 精度是其最 大差異

网友F:
国内包头长安电机厂、成都电机厂、哈工大等都可以自己做力矩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