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光端机及RS232/485/422光电转换器,工业控制光端机.

楼主(2008-10-06):
PROFIBUS光纤转换器

描  述:
Profibus数据光端机,通信速率9.6k-5M。

详细介绍:
Hot!  Profibus-DP协议至单/多模光纤数据光端机(西门子OLM-G11/12唯一替代品)

简介:
RS422/485接口采用工业端子结构
标准工业35mm导轨安装方式,
DC10-30V宽电源输入模式,内置隔离电源模块
标准SC光纤接口(可根据用要求订制,支持FC、ST接口)
光纤最远通信距离可达60KM
RS422/485接口支持ModeBUS、ProfiBUS、Foundation、FieldBUS等各种工业控制协议,
最高通信速率可达5M。

规格:
RS232速率:0-115200bps;
RS232支持 RXD,TXD,GND 三线工作方式;
RS422支持RX-、RX+、TX-、TX+全双工工作模式;
RS485支持A、B半双工工作模式;
RS422/485速率:0-5M;
隔离电压:瞬间隔离电压5

楼主:
产品名称:Cj-sf11串口数据光纤Modem
描 述:
串口数据光纤Modem,115.2K,DB9电口,1路数据,1光口单模20Km,,35mmDIN,DC9-30V电源/RS232,485,422

详细介绍:
1电1光串口数据光纤Modem

简介:
实现一路RS-232或RS-485/422信号在光纤上的传输,解决了通讯距离与通讯速率的矛盾,同时也解决了电磁干扰、地环干扰和雷电破坏的难题,大大提高了数据通讯的可靠性、安全性和保密性。

规格:
通信速率:0~115.2Kbps自适应
适用光纤:单模(-S): 09/125μm 多模(-P): 62.5/125μm或50/125μm
波 长:单模(-S): 1310nm 多模(-P): 850 nm或1310nm
传输距离:单模(-S) : 20Km( 20、40、100 Km可选 ) 多模(-P):2~5 Km
误 码率 :≤10-9
电源:电压:DC5~30V,电流:<100mA
环境:工作温度:-20℃~70℃,相对湿度:0~95%(不冷凝)

版权所有©2008深圳市讯记科技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粤ICP备07008681号

楼主:
产品名称:Cj-sf41串口数据光纤Modem
描 述:

串口数据光纤Modem,115.2K,工业端子4路数据,1光口单模20Km,35mmDIN,DC9-30V电源/RS232,485,422

详细介绍:
4电1光串口数据光纤Modem

简介:
实现四路RS-232或RS-485或RS-422 在同一光纤上各自的一对一传输,解决了通讯距离与通讯速率的矛盾,同时也解决了电磁干扰、地环干扰和雷电破坏的难题,大大提高了数据通讯的可靠性、安全性和保密性。

规格:
串口电平:±10V
通信速率:0~115.2Kbps自适应
适用光纤:单模(-S): 09/125μm 多模(-P): 62.5/125μm或50/125μm
波 长:单模(-S): 1310nm 多模(-P): 850 nm或1310nm
传输距离:单模(-S) : 20Km( 20、40、100 Km可选 ) 多模(-P): 2~5 Km
误 码率 :≤10-9
电源:电压:DC5V~30V,电流:<300mA
环境:工作温度:-20℃~70℃,相对湿度:0~95%(不冷凝)

版权所有?2008深圳市讯记科技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粤ICP备07008681号

楼主(2008-11-05):
产品名称:Ci-pf110/120 Profibus 数据光端机(低速)
描 述:
Profibus数据光端机,通信速率9.6k-5M自适应,支持点对点,星型和级联拓扑结构,DIN35导轨安装,DC9~30V宽电源输入。

详细介绍:
Hot! Profibus-DP协议至单模或多模光纤数据光端机(SIEMENS OLM-G11/12替代品)

简介:
电接口采用工业端子结构
标准工业35mm导轨安装方式,
DC10-30V宽电源输入模式,内置隔离电源模块
标准SC光纤接口(可根据用要求订制,支持FC、ST接口)
光纤最远通信距离可达60KM
支持ModeBUS、ProfiBUS、Foundation、FieldBUS等各种工业控制协议,
最高通信速率可达5M。

规格:
支持A、B半双工工作模式;
通信速率:0-5M;
隔离电压:瞬间隔离电压5000V;持续隔离电压1000V;
光纤波长:多模:850nm、1310 nm,单模:1310 nm、1550nm;
传输光纤:多模:50/125、62.5/125、100/140um,单模:8.3/125、9/125um、 10/125um
传输距离:多模2KM; 单模:10~60KM
光纤接口类型:SC、ST、FC可选;标配:ST接口
电流电源:DC9-30V ;500mA
工作温度:-10-70℃;
相对湿度:≤90%(无冷凝)
存放温度:﹣40~80℃

订购信息:
Ci-pf110:1对单模或多模光接口,支持点对点网络拓扑结构;
Ci-pf120:2对单模或多模光接口,支持点对点、链形、星形网络拓扑结构。

应用:
电力系统,交通,能源监控及工业控制等领域。

版权所有©2008深圳市讯记科技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粤ICP备07008681号

楼主:
产品名称:Ci-sf42串口数据光端机
描 述:
串口数据光端机,115.2K,端子电口,4路数据,双光口环网支持,,壁挂式,DC9-30V电源/支持RS232,RS485

详细介绍:
实现4路RS-232、RS-485/422信号在光纤网络高速可靠地传输

简介:
采用光纤网络高速可靠地传输4路RS-232、RS-485/422等多项业务,主要用于总线式主从查询式数据传输
功能强大,组网方式多样,可组成环路、链路,可采用网管系统进行网络管理
通过网管系统管理数对通道交叉,查询网络状态,配置设备参数。

规格:
网管接口 : 三线制RS-232,接口速率:9600bps
线路速率 32Mbit/s,接口形式 FC/SC/ST (任选)
组网方式:环网、链型
数据传输误码率: ≤10-9
异步速率:0~115.2Kbps(自适应)
继电器接口:输出两组电子接点
电压 DC350V/AC250V (MAX)
电流 120mA (MAX)
电源:输入电压:24V DC
环境:工作温度:-20℃~70℃,存储温度:-45℃~85℃,相对湿度:0~95%(无凝结)
最大级联站数 200
功耗 < 6W

版权所有©2008深圳市讯记科技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粤ICP备07008681号

楼主(2008-12-06):
产品名称:Ci-sf422串口数据光端机
描 述:
串口数据光端机,双光口单(多)模(FC/SC/ST),4路232+2路485,A、B光口的遥信输出,232总线仲裁功能,双主站备份,壁挂式,12V/24V/48V/220V供电方式

详细介绍:
总线型光端机

简介:
提供2对FC/SC光接口,4路RS232接口,2路RS232/RS484,A、B光口遥信输出,双主站备份,带网管
支持环网自愈功能
对串口数据进行了透明传输,可以接纳不同的总线方式

规格:
数据传输误码率:≤10-10
异步速率:0--115.2Kbps(自适应)
电气特性:符合RS232、RS422、RS485的相关标准,RS-485接口可接32-128节点,通信距离1200米,物理接口: DB25-孔
光纤线路速率:32Mbit/s
接口形式:FC /SC(任选)
供电方式:DC+5V、+12V、+24V、±48V、AC220V
工作温度:-35℃~75℃
储存温度:-40℃~85℃
运行湿度:5%~95%
最大级联站数:200 max
功 耗:< 3W

版权所有©2008深圳市讯记科技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粤ICP备07008681号

楼主:
产品名称:Ci-sf12 串口数据光端机

描 述:
串口数据光端机,115.2K,DB9电口,1路数据,双光口环网支持,,壁挂式,DC9-30V电源/支持RS232,RS485

详细介绍:
实现一路RS-232/RS-485/RS-422在光纤环网上传输

简介:
RS-232/ RS-485/422接口可选;
双纤双环链路,光接口ST/SC/FC可选;
PCM脉码调制技术,电信级技术平台;
通道对用户完全透明,波特率自适应,无需更改用户协议;
各从站故障、掉电、断纤时自动切除,故障恢复后自动投入;
自愈判据依次为收无光,收失步,E3误码,E6误码;
可构成星型、链型、环型等网络结构;
避免回路电压、浪涌、感应雷击、静电、热插拔损伤设备;
各站间可实现RS-232与RS-485通过光纤转换;
工业级设计,全贴片工艺,金属外壳,可壁挂

规格:
工作电压 DC5V~12V ,DC24V (可选)
工作电流 <300mA
通信速率 0~115.2Kbps自适应
适用光纤 单模(-S): 09/125μm 多模(-P): 62.5/125μm或50/125μm
波 长 单模(-S): 1310nm 多模(-P): 850 nm或1310nm
传输距离 单模(-S) : 20Km( 20、40、100 Km可选 ) 多模(-P):2~5 Km
误 码率 ≤10-9
工作温度: -20℃~70℃
相对湿度 0~95%(不冷凝)

版权所有©2008深圳市讯记科技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粤ICP备07008681号

楼主:
产品名称:Ci-sf12 串口数据光端机
描 述:
高速可靠地传输RS-232、RS-485/RS-422的串口信号,解决了电磁干扰、地环干扰和雷电破坏的工业现场难题,大大提高了数据通讯的可靠性、安全性和保密性。

详细介绍:
实现一路RS-232/RS-485/RS-422在光纤环网上传输

概述:
高速可靠地传输RS-232、RS-485/RS-422的串口信号,解决了电磁干扰、地环干扰和雷电破坏的工业现场难题,大大提高了数据通讯的可靠性、安全性和保密性。

特点:
1. 适用于一主对多从的查询式通讯系统,接入节点数理论上无限制,具有组网方便,接口灵活的特点,可构成链型、环型网络结构。
2. 聪明型电接口,通过不同的引脚提供RS-232、RS-485或RS-422接口,无需设置。
3. 完善的状态指示,LED光告警,便于维护及故障处理。

规格:
RS232接口:
1、 标准的DB9母头(RS-232),符合EIARS-232标准;
2、 传输速率:0~120Kbps;
3、 输出电平:-14V到+14V;
4、 传输距离:15m。
光纤接口:
1、 光纤波长:850nm(多模),1310nm(单模);
2、 接口形式:单多模,ST/SC/FC接口可选;
3、 传输距离:多模2Km,单模20Km;
其它指标:
1、 电源:5V,2W;
2、 ESD:+/-15KV(人体模型),+/-8KV接触放电;
3、 外形尺寸:100mm*90mm*50(DIN35导轨式)
4、 重量:300g;
5、 工作温度:0~70℃(可选-25~70℃);
6. 相对湿度: 0~95%(无冷凝)
6、 安装方式:DIN35导轨。

版权所有©2008深圳市讯记科技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粤ICP备07008681号

网友A(2012-07-06):
新产品:现场总线光纤中继器,HUB中继器,RLM冗余链路模块

深圳市讯记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的工业网络设备制造商,业内首创,完全自主知识产权,隆重推出一系列新型实用的现场总线网络设备,包括双网冗余光纤自愈环现场总线光纤中继器,HUB中继器,冗余链路模块RLM系列.公司成立于2004,是中国生产此类产品最齐全的厂商,数以万计的设备正可靠运行于国内国外的各种工业现场.我们的产品库,可以找到绝大多数总线和其他工业控制标准的网络解决方案: Industrial Ethernet, Profibus,GE genius,Modbus, Modbus Plus, ControlNet, DeviceNet, Data Highway Plus, DH-485, S908 Remote I/O, RS232/485, Reliance R-Net ,memobus,cclink,Analog: 4-20mA, 0-10V.

协议型现场总线光纤中继器实现Profibus,ControlNet,Modbus,Ge-Genius,DeviceNet,DH+,S908,MB+等现场总线和光纤的转换,为冗余双网系统提供长距离光纤传输功能.本设备独具特色的双电业务接口和双光纤接口设计,支持双网冗余和光纤自愈环网,同时提供点对点,星形,链型总线式,环网及混合型网络结构.长达20km以上的光纤长距离传输,突破了电缆系统的距离限制.双电业务通道逻辑独立,支持1~2个光/电接口灵活搭配, 按项目实际需要,实现1路光纤接口,1路数据接口;1路光纤接口,2路数据接口;2路光纤接口,1路数据接口;2路光纤接口,2路数据接口的灵活配置.

咨询联络:13066988513 刘先生 QQ:457361178

网友B:
我们的RS232-RS485转换器 RS485中继器,传输距离能达到3000米以上(三公里以上)
RS232/RS485--光纤转换器,传输20公里,速率0到2000kbps (0到2000000bps)
济南伦渠自动化公司专业生产1:各种PLC编程电缆 人机编程电缆 PLC 人机 编程电缆
下载线 西门子MPI编程电缆 三菱编程电缆 TCP转换器 以太网转换器 调制解调器
2:专业生产rs232-rs485/422/can/lon/光纤/以太网转换器 隔离器 中继器 远程驱动器
串口扩展器 串口服务器 光纤 交换机 RS485转换器 协议转换器 接口转换器 串口转换器
3:光纤收发器 光纤转换器 光端机 光缆光纤MODEM 视频光端机 光纤转换器 光猫 光缆

9:豪克能量焊接应力消除设备 冲击枪 振动时效 增强疲劳强度
手机13075348421 座机0531-88348421 网站http://www.fucan.com

  • 客服
  • 小程序
  •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