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0KW用多大的变压器,请详细一点!

楼主(2008-10-06):
480KW用多大的变压器,按公式的话是480/0。8=600KVA,如果有一台130KW电机可不可以用?详细一点,有大电机是要考虑什么问题,怎么计算》?

网友A:
为什么需要将480 / 0.8,你的0.8是功率因素?还是变压器的最佳(经济)负载率?

楼主:
那你帮你说要多大的才好?谢谢!我只是估算了!

网友A:
不知道你是怎么考虑,是按变压器的最大允许输出容量,还是变压器的最佳经济输出容量,两种考虑方式的容量是不一样的。

另外,难道你的工厂里就不需要无功补偿,任凭功率因素是多少?

网友B:
负荷/功率因数/变压器负载率=变压器容量     480/0.9/(0.70-0.85)=KVA

网友C:
也要看你电机的使用情况而定如果你的电机负载率高如80%---100%那你的电机就要大于600KVA的变压器了!

网友D:
480Kw?130Kw

网友E:
用630KUA、变压器的容量等级是315 ,400 ,500 ,630 ,800 ,1000

网友E:
在加130KW电机用800KVA的

楼主:
谢谢各位了,功率因数要0。9以上了最好了,130KW是星三角起动,空压机,有时全功率负载,

按“生可”所说的话也就是差不多是480/0。9/0。8=666KVA,按R10=1.26的话就是变压器用800kva,有的按1.33的话是730KVA

电容量按总功率的30%记算为240KVAR

网友F:
如果有电容补偿柜的话,480KW的负载用630KVA的变压器就够了,

网友G:
如果有电容补偿柜的话,480KW的负载用630KVA的变压器就够了

网友H:
我还真没计算过这样的事情,在这学习了

网友I:
480KW是装机容量?还是实际使用负荷?

130KW电机可以用

网友J:
用630KVA的变压器!同意楼上的意见,但是原因不是说不清楚,希望有理论的朋友多发表意见!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用630KVA的变压器!同意楼上的意见,但是原因不是说不清楚,希望有理论的朋友多发表意见!

网友L:
引用 网友B:
负荷/功率因数/变压器负载率=变压器容量???? 480/0.9/(0.70-0.85)=KVA

网友M:
为什么不考虑用高压电机,大一些的我提倡用高压的。

网友N:
630KVA的变压器就够

网友O:
我也常常有这样的问题,来这学习,谢了。

网友P:
还要看你的电机是怎么启动的,应该变压器都有一个过负荷的能力的

网友Q:
用630KVA变压器够了,你设备有无功补偿功能,

按功率因数COSΦ0.9(电力网对用户的最低要求,不然要被罚款),

再考虑变压器的安全运行系数0.9(不要让变压器一直处于满载)

这样算下来600KVA的变压器可带500KW左右的负载,130KW的电动机运行也没问题。

开关保护定值整定原则,因考虑按躲过630KVA变激磁涌流整定,同时按躲过最大负荷电流

并考虑130KW电机启动整定。

网友R:
同意楼上的看法。630KVA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