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容升压问题

楼主(2008-10-06):
有一个小型工厂总动力约50KW离变压器600米,变压器容量为100KVA,空架线路用35平方铝绞线,主机开启时电压有原来390V降至340V以下,主机为30KW,若成型机开启(11KW)电压下降至320以下主机无法正常工作,现欲在其工厂用加电容的方法来提高电压,请教各位:应该选多大的电容器合适?

网友A:
线路损失太大,加电容也解决不了问题吧。不太懂电力变压器,我们公司的变压器输出电压都是可以微调的,如果可以调的话,空载最好调到440V左右

网友B:
供电距离太远了,加电容可能不行吧。

网友C:
你的线严重偏小,会计只用电容提高电压的措施不会很有效果.

网友D:
线径选小,线路压降大,再是铝绞线的导电率??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E:
加20KVar电容,大约能减少30A左右电流。主要问题是供电距离太远。

网友F:
最好把线加粗.

网友G:
30KW+11KW电流约82A,82/4=20.5平方,即线径可以,问题出在距离太远,以及变压器功率接近满负荷

楼主:
实验了一下,结果不太满意,加了个15Kvar的电容主机运转是有原来的330V左右提升到了350V左右但成型机开启电压降到330V,勉强可以使用增压效果不是很明显,电容器加大一点电压可以再提高一点吗?线路临时是不打算更换的了,因为明年3月底这个工厂因增加设备就要新上变压器了.

网友H(2008-11-05):
电容升压应用很广泛了,应该是可行的,在变频技术,电源技术都用到这个理论吗!

网友I:
再加几个电容试试

总共加到40Kvar试试吧

请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