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关电源原理图

楼主(2008-10-06):
这两个电源的正常输出电压是一样的,现我遇到这两个电源都没启振,通电的同时测输出端一点反应都没有,开关变压器次极也没电压,后我测电容两端电压三百多伏,开关管,开关变压器初极元件我都查了,没发现问题,久攻不下,特恳请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上面三副图都是一个电源上的

网友A:
呵呵,搂住你在哪里的?

网友B:
用的什么主控芯片,型号?

网友C:
我维修过很多种电源,据你讲的应该是辅助电源回路故障. eq-service@163.com

网友D:
查反馈电路给没给起动信号,它的副电源的二极管,三极管,只有有起动电压,主电源才会起动的

网友E:
此电源上雅达的,电源的PFC是用的L6561芯片,PWM是用的UC3843,双管正激模式。维修不是很难。

网友E:
此电源PFC是用L6561,PWM是用UC3843,双管正激模式,维修还是挺容易的。

网友F(2008-11-05):
此开关电源做得也比较紧凑,散热应该不好呀!电源都没启振是不是控制板问题呀

网友G:
查一下PWMuc3843 的7脚有无电压

楼主:
谢谢大家关注!LPQ253电源修好了,20V稳压管失效,降至2V,当时看表面标有“20”,误以为是2V,放过了。后发现它旁边并联了个25电容,就知道是20稳压管,换之OK

楼主:
谢谢大家关注!LPQ253电源修好了,20V稳压管失效,降至2V,当时看表面标有“20”,误以为是2V,放过了。后发现它旁边并联了个25V电容,就知道是20V稳压管,换之OK

网友H(2009-07-16):
辅助电源稳压管(18V)连续击穿,请指教

网友I:
好好分析,肯定能知道答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