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连续通-断动作的实现

楼主(2008-10-06):
小弟现有一台小的设备,其控制过程如下,不知如何控制实现,求助各位大侠

一台简单的吹气设备,传感器感测到信号后,控制气动电磁阀打开,保持打开状态一段时间(此时间要求可调)后,关闭电磁阀一段时间(此时间要求可调),然后再打开-关闭,重复这么3-5此(次数可调)

请问应该怎么样解决啊,用时间继电器和计数器可以吗?具体应该怎样实现?谢谢

楼主:
有熟悉的朋友,请提供些建议,合作也可以啊

网友A:
用示教计数器TTMR指令,用一专用的输入口作为时间输入端,假定是X5,当X5被按下5秒,那么你可得到5秒的时间数据。详见三菱说明书。

次数用INC指令(增加),并结合DEC指令(减少)实现,按下INC一次,就是增加一次,按下DEC一次,就是减少一次。

网友A:
为了便于控制上升与下降的次数,用PLS上升沿指令去控制INC及DEC,并对次数的上限作出限制(C0   K5及最多5次),以免失控。

网友B:
采用间歇时间继电器加一计数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