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调速?

楼主(2008-10-06):
220v的电机是怎么实现调速的?

比如家用电风扇

还有电机在高速时工作和在低速时工作哪个有利于电机的寿命?

楼主:
低速的时候是不是工作电流较小?

网友A:
好象是通过变压器抽头.

网友B:
是通过变压器抽头,你可以看看电风扇的线路图,或者将风扇打开看看。

网友C:
找点书看看.现在家用电风扇用可控硅,用可调电位器控制其导通角来进行调速.书上都有很详细的说明

网友D:
有电感调速、电容调速、双向可控硅调速。

楼主:
好象是通过变压器抽头?
什么意思?

网友E:
电风扇一般采用电感调速、电容调速、双向可控硅调速等方式调速。

网友F:
最常見的都速。

网友G:
有的是通过调节串电阻来调速

楼主:
了解了。有时间看一下图纸研究一下。多谢各位。

网友H:
学工控自动化加QQ群:70915707,我们一起学习,一同进步

网友I:
如果要在220V的电风扇上调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无级调速用可控硅,另个一种是有级调速,在变压器上多留向个触头。

网友J:
5楼的说法,我同意,原来的电风扇都是改变绕组电阻来进行调速的,现在是电子调速,利用可控原理(包括可控硅、单板机的)。

网友K:
同意5楼.都是降压调速

网友E:
能不能使用变频器调速?

网友L(2009-12-30):
为什么不能使用变频调速?>

网友M(2010-03-02):
降压调速,电压低,转速降下来啦,可电流应该增大啊,这样电机就会烧坏的阿.为什么还采用降压调速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