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分析原因?

楼主(2008-10-06):
Application terminated.
Error:Error accessing external object property portopen at line 13 in activate event of object w_main.
这是我电脑新安装的计量管理系统打开时弹出的对话框,一打开就弹出计量管理系统无法使用。

翻译:应用程序终止

错误:在激活对象w_main.的事件线程13中访问外部对象属性端口错误.

问题解决了,整了几天,头都被整大了。问题大概是开机和安装系统顺序不对导致。

我整明白的顺序是这样的:

1、电脑开机----开始-程序-附件-通讯-超级终端-创建新超级终端,设置新超级终端通讯端口COM和参数,然后打开所创建超级终端-呼叫-连接,对话框下方显示“已连接和时间”(不能关闭)。

2、把地磅的数据线接到所设的COM口,地磅开机。

3、再点击所创建超级终端-传送-捕获到打印机,打印出来。

4、安装地磅计量系统,打开系统,设置自动方式和相应COM口、参数。

5、称重测试,打印OK!

之前是先开地磅再安装地磅计量系统。打开地磅计量系统一选择设置自动方式就弹出对话框

“Application terminated.
Error:Error accessing external object property portopen at line 13 in activate event of object w_main.”

关闭了对话框,地磅计量系统也接着关闭。

请大家再分析原因?

网友A:
line 13是13行,怎么和线程扯上关系了

w_main入口函数,也就是它的13行出Error accessing external object property portopen错误了

楼主:
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