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恳MF系列110KW上电显示OCS是那里的问题啊!!

楼主(2008-10-06):
三恳MF系列上电就显示OCS,我把驱动电路都测量过了,没发现异常,不知道还有那里出问题了!请教各位有谁碰到过啊!我把电压检测电路线给拔了显示就正常了,把驱动电路任意一路的保险给去掉显示也正常,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修的我头都大啦!找不到问题啊!

网友A:
驱动或者模块有问题....继续查

网友B(2009-05-15):
这样的问题我也遇到过

OCS是表示输出短路和接地故障

你把电机线拆掉看看是不是正常的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是驱动板或电解电容有问题了

去更换这些配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