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度表的问题?

楼主(2008-10-06):
如果电度表是10安的。我的负载是20安的,电度表的电流线圈会烧毁吗?

如果烧毁了,电度表还有电源输出吗?

楼主:
还有:谁了解电子式电度表的原理?

网友A:
你是想偷电?烧坏了还有输出的话就不计量了! 烧坏了没输出那是肯定的!

网友B:
烧了肯定是没有输出的。

电子式电度表我想与机械差不多,只不过是通过CT来计算,里面估计有单片机。

网友C:
电子式电度表基本原理大致如下:信号采集器分别采到电压和电流信号,经模数转换后,进行差乘得到瞬时参量(有功、无功功率),然后进行对时间的积分,就达到累计的电量。

如果你的外接电路上没有保护,那电度表会烧坏,烧坏了自然也就没有输出了

网友C:
 IC卡电表内部是由基表、主控单片机芯片、数码显示、继电器开关、ESAM模块和IC卡接口组成。

工作主要由两个功能系统完成:测量系统和单片机处理系统。

测量系统:是一块单相电子式电能表。工作原理为:由分压器完成电压取样,由取样电阻完成电流取样,取样后的电压电流信号由乘法器转换为功率信号,经V/T变换后,推动计度器工作,并将脉冲信号输入单片机系统。

网友D:
“如果电度表是10安的。我的负载是20安的,电度表的电流线圈会烧毁吗?”

答:不会烧坏,但电度表的测量读数不准确了!

网友D:
“如果烧毁了,电度表还有电源输出吗?”

答:电度表不是开关,烧坏了,只要烧不断,就有电源输出。

楼主:
不会烧坏,但电度表的测量读数不准确了!?
不会这样吧?怎么个不准法?

楼主:
还有我不是有什么想偷电的想法!!!!!!!!!!!!1
只是了解一下技术问题
我听一个有经验的人说电流线圈烧坏了依然可以用,可是这是就不记电量了!

网友E:
我用过一台,下边挂的几个220的电表加起来40度电,主电表烧坏了以后显示230度。

网友F:
电度表虽然有短时间的过载能力,但长时间的过载会导致电流线圈烧毁,如果线圈没有烧断,还会有电流输出,但影响电能计量的准确性,这种情况下电能表肯定是要少计电量的,供电部门是要让追补电量和赔偿电能表的。所以在日常用电中要特别注意不要过载和保护装置的正确使用,以免烧毁电能表以及线路,甚至引起火灾。

网友G:
烧坏电表.里的电流线圈如果不严重的话.不会停电.但不记量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如果烧毁了,电度表还有电源输出吗?”

答:电度表不是开关,烧坏了,只要烧不断,就有电源输出。

就是!

网友I:
短时间内没问题,长时间肯定不行

网友J:
电流线圈烧坏了只影响电表计数 不会对输出造成影响

网友K:
肯定会烧,只是时间问题。

网友L:
我不大了解电度表,看大家说的有些不明白的地方想问一下·常用的电度表电流线圈应该是串连在相线进线和出线中的吧?大家说的烧坏。是怎么个烧坏法?烧断了应该没有输出了吧。如果烧不断还烧坏了,是指绕线绝缘破坏了??如果这样的话表应该会走的变慢了吧~~~

楼主:
那么现在我觉得电度表的容量小了,可以更换吗?要收费吗?

楼主:
这种情况供电部门不会不管吧?

冬天了想用电取暖,煤太贵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这种情况供电部门不会不管吧?

冬天了想用电取暖,煤太贵了

感情你还是想偷电

楼主:
好像只要牵扯电表的问题,总有人会怀疑是偷电的!!!
现在我觉得电度表的容量小了,可以更换吗?要收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