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串口转接问题

楼主(2008-10-06):
一个运动控制系统,控制卡与上位机通过2路RS422连接,两路同时接受反馈元件的返回的位置信息,上位机可以通过其中一路向控制卡发送运动指令(位置、速度)

但是一般的控制卡只提供一个串口RS232,或者还有一个USB口,或者还有一个网口,或者CAN什么的

可不可以把一路RS232通过转接头转成两路RS422的呢(或者1×RS232——>2*RS485——>2*RS422)?如果可以转接头可以从哪里购买?上位机通过其中一路向控制卡发送运动指令会不会出错?

如果采用一个串口RS232和一个USB(或者网口......),就要求这两个口可以同时使用,PMAC卡似乎不行,还有什么推荐呢?

楼主:
对于控制卡而言,是不是没有两个口可以同时使用的?

PS: 控制卡的供电为5V, +-12V。

网友A:
没看明白为什么需要转换。RS232转RS422 的东西有,转两路就有点奇怪了,RS232是只能一对一通讯的

楼主:
对:刘岩利 关于

没看明白为什么需要转换。RS232转RS422 的东西有,转两路就有点奇怪了,RS232是只能一对一通讯的

内容的回复:

没办法,甲方就要求两路RS422,我也很郁闷,找不到合适的方法!

网友B:
两路RS422就是收发各一路,把485的半双工改为双工。

网友C:
我也曾经有过这种需求,但好像没有现成的玩意

网友C:
从理论上来说是可以的

楼主:
与上位机的两路422都要求全双工的!

今天咨询一下波士卡的人,他说只需要把控制卡的RS232转成一路RS422就行,然后分一路出来就行

网友A:
“两路RS422就是收发各一路,把485的半双工改为双工”

如果两路RS422是这个意思,市场上有现成的转换模块。

“与上位机的两路422都要求全双工的!今天咨询一下波士卡的人,他说只需要把控制卡的RS232转成一路RS422就行,然后分一路出来就行”

如果是这个要求的话,这种方式,应该有问题。485口可以直接分,RS422是不能这么直接分的。即使是RS485,这样的两个口也是不能同时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