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系列PLC在程序读取和与入时PROG.E亮红灯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10-06):
我在使用三菱FX2N48ER PLC进行编程实操,在进行程序的与入和读出时有时候会看到PLC上PROG.E灯亮红灯,而且还闪烁,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呵呵;

FX2N-48ER只是一个扩展模块;如何能有PROG灯??

网友:
把参数初始化下载试试

网友B:
  是MR系列的吧

网友C:
FX2N48ER PLC进行编程实操,PLC上PROG.E灯亮红灯,而且还闪烁,一般是程序存在故障或数据错误,用监控找出程序错误。

网友D:
程序错误

网友E:
重新写入程序,数据错误,或者丢失

网友F(2010-06-21):
FX2N-32MR的PROG.E红灯闪烁是什么故障

网友G(2013-04-21):
我也有一台连电脑都连不上,我也在找问题,有哪位大哥帮帮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