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VG5、VG7密码

楼主(2008-10-07):
各位大侠,VG5、VG7变频器怎么设置密码和输入密码呢

楼主:
跪求VG5、VG7的中文操作手册

网友A:
我有VG5的,但是印刷版的,没电子版的

网友B:
有VG5书,VG7电子版的,并且修了N 多台电梯专用VG3,VG5,VG7三代变频器,VG5密码是最后一个参数200号,设为0数据不可改,设为1,数据可改; VG7通用密码FFFF,也就是上电你要输FFFF,才能进入

网友C:
VG7是2002年的,显示是中文的,密码不能输入字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