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压启动

楼主(2008-10-07):
请教各位55KW4,6极电机如何降压启动要原理图

网友A:
用自藕变压器降压起动较好(接触器控制)4.6速度转换及控制图请你看<电工手册>上面画的很详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自藕变压器降压起动较好(接触器控制)4.6速度转换及控制图请你看<电工手册>上面画的很详细.

网友C:
到300KVA有500KVA

网友D:
用自耦降压起动好些,电路图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