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LC在起重机应用,程序设计的重点是什么??

楼主(2008-10-07):
求教:PLC在起重机应用,程序设计的重点是什么??

网友A:
顶一下,我也想了解

网友B:
安全,安全第一

网友C:
不要溜钩

网友D:
安全保护措施到位,操作方便,监控全面,故障点好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安全保护措施到位,操作方便,监控全面,故障点好查

网友F:
要考虑机械设计承载能力   和  安全机械位置的信号采集    和联动设计   PLC程序自己看了  越简便越好 便于维护

网友G:
比较复杂....................

网友H:
顶一下 能不能说的具体点

?

网友I(2008-12-22):
那有程序啊.能不能给我发一个啊.谢谢了.要欧姆龙的啊.信箱是:xuedian22@163.com

网友J:
安全、稳定是必需的,起重机上使用了PLC那么应该是PLC加变频器了。它们的好处跟接触器控制就不用都说了。在跨度大的起重机,刚腿和柔腿的编程是很重要的(大家有什么解决的方案能否发我),我的方案是在靠近控制柜的一侧安装编码器,方案的缺点是刚件变形会编码器精度较低。在加上触摸屏就能实时观察现场数据和参数设定。如果使用通讯控制变频器结省很多电缆(大家有什么解决的方案能否发我)。希望大家能多交流经验273614856@qqcom。。。hsf6572265@126.com

网友J:
有同志说不要溜钩,PLC是控制运行的中端,它不是起升的直接控制者,参数应该在变频器上设置,如果程序能做到跟变频器通讯的话,可以结合触摸屏修改参数,那位同志有解决方案能否发我,谢谢273614856@qq。com。。。hsf6572265@126.com。。。。。。。。。。。我不知道怎么做通讯,谢谢啦

网友J:
风机要延时停止。。。。。。。。。。。。。。。。。。。。。。。。。。。。。

网友K:
1、各类安全保护(限位等)

2、制动器、总接触器、总断路器等的反馈信号

3、变频器故障输出,制动单元过热保护

4、变频器参数设定

网友L:
若需要变频器,PLC,触摸屏,编码器等产品可以随时联系我啊,027-51778168,QQ1023076128,或1023076128@qq.com

网友M:
CROUZET   M3小型控制器解决起重控制

毕鹏冲13771104801

网友N:
我觉得重点还是你对起重机所在环境 所运行的工况等了解以后 在根据自己的PLC输入点把自己了解的工况和设计的输出线路对应起来,在开始着手编程。有时候你想的编程思路不一定合乎自己的设计逻辑,建议编程完以后在PLC模拟器上演示一哈,再根据自己的输出看看各个工况是否符合设计要求,是否满足客户要求。尤其是冶金、铸造起重机一般在A5以上。

对于编程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输出,不然在现场调试的时候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