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电偶、热电阻扩展模块的选型疑问

楼主(2008-10-07):
本人新手,请多见谅。

我公司承接一个项目,打算选用西门子S7-200PLC,其中需测量6路温度,温度范围0~200℃,测温点距离控制柜最远40米左右,我看西门子样本介绍说,热电偶模块EM231TC有4个输入点,热电阻模块EM231RTD只有2个输入点,看似选用热电偶只需2个模块,可以省点,不知道各位的推荐又是什么呢?选用哪种模块及准确又省钱呢?多谢指导。。

另外:若选用热电偶模块,是不是还需要冷端补偿?在程序上有没有特殊要求?多谢。

网友A:
呵呵;先找一下40M左右的热电偶有没有?有了就问题不大;

楼主:
40米距离太远了吗?热电偶加补偿导线不行吗?是不是成本高了?

楼主:
有人推荐我使用热电阻采集模块。研华的ADAM4015模块还可以。

不知谁有相关资料?多谢。

网友B:
40米不算远,可以用热电阻,如果精度要求不太高,也可以用热电偶

网友C:
40M左右的热电偶? 这个估计危险.

网友D(2010-01-22):
附加温度变送器。0-10v或4-20ma输入选用模拟量模块。

网友E:
0~200℃用啥热电偶呢,热电阻便宜啊,不能光考虑PLC啊

网友F:
0~200℃用热电阻就好了,热电偶在这个温度范围内测量不准。

和PLC连接的问题可以考虑使用二次仪表把信号转换成4~20毫安的信号

网友G:
热电阻即可 热电偶价高 且线路有点长 不好

网友H:
西门子能支持100米左右,当然还需考虑线路电阻,具体要求看样本

网友I:
直接PT100就搞定,然后连接时选着四线的,四线的精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