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阀的振动故障如何解决

楼主(2008-10-07):
Normal 0 7.8 磅 0 2 false false false MicrosoftInternetExplorer4

调节阀在运行过程中,有可能会发生振动,有的还会和管道一起共振,产生很大的噪声,甚至影响整个系统无法正常运行。下面我们分析了一些原因,并提出解决办法。

1)增加刚度
对振荡和轻微振动,可增大刚度来消除或减弱,如选用大刚度的弹簧,改用活塞执行机构等办法都是可行的。
)增加阻尼
增加阻尼即增加对振动的摩擦,如套筒阀的阀塞可采用“O”形圈密封,采用具有较大摩擦力的石墨填料等,这对消除或减弱轻

网友A:
学习了,值得借鉴

网友B:
增加阻尼 到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比如说连接时保证缓冲

网友C(2008-12-22):
如自身的问题可是要解决内部的问题,如弹簧刚度小,就应增加弹簧的刚度。如果是开度太小导致,就应重新选择阀门的口径。

如是外界原因导致的,那就应该排除一切干扰,加固也好,防振也可。

网友D:
又学习东西了谢谢佛挡杀佛

网友E:
想补充点,如果有阀门定位器,可以适量增大死区,应该还是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