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HMI反应时间慢

楼主(2008-10-07):
我用了台达HMI ,型号为DOP-B07S200,PLC是KEYENCE 的,型号为KV-1000,

触摸HMI,HMI反应有延时,大约有1.5-2秒钟,我在HMI(硬件) 系统设置中,把反应延迟时间为零,用力的大小

也设置为零,但是效果没有任何改变,请教各位大侠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会不会是屏与PLC的距离太远了?以前我有用个威纶的屏与松下PLC40多米的距离,就出现你这种情况,后来是用232转485模块才弄好的

网友B:
还有注意点比较多,如果宏程序用的特别多,程序占内存比较大,都会有一些影响的

网友C:
我有一个可以做到的方法。要不问我。QQ363359410

网友B:
方案拿出来大家一起交流学习

网友D:
以上答案都不是正确的,KEYENCE 的通讯协(Protoco)很特殊,除了KEYENCE 自己的触摸屏之外,其它厂牌还无法写出效能很好的驱动,无论它是台达、海泰客、威轮通、EVIEW,您都找不到最佳通讯,可能PRO-FACE 会好点,如果您要问我除了是不是还有更佳的选择,屏通人机PanelMaster PV系列人机的驱动,可以在1秒以内反应,为什麽我知道,因为KEYENCE 的通讯协(Protoco)真的真的很难搞,我们花了很久时间才搞好。

网友E:
一般大家所使用KEYENCE的驱动, 读写命令被限制都只能1个WORD,
这是速度缓慢的主要原因
使用MT8000/6000的用户, 可以跟厂商更新新的驱动来解决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支持

现在有个奇怪的现象:开始的时候HMI触摸反应时间较长,经过一段时间后

HMI触摸反应时间正常!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

网友F(2008-11-13):
反应慢是个通病呀,可不可以认为是技术不行呀

网友G:
我有一个HAKKO 的屏也反应慢

网友H:
反映慢与系统有关吧,如果同牌子的触摸屏与同牌子的PLC相连应该反映很快吧,

网友I:
呵呵; 的确与KEYENCE的PLC有关;

具体可以咨询一下台达公司;

网友J:
2楼说的也有道理,宏太大也会反应慢。通讯线路太长也会有影响。

网友K:
你现在用这个是KV/KZ的驱动,台达有更新的KV1000的驱动,那个速度快,你可以和中达来要这个驱动。

网友L:
我们公司也用台达HMI ,三菱FX1S 的感觉也是反应慢啊

网友M:
KEYENCE 的通讯协(Protoco)很特殊,除了KEYENCE 自己的触摸屏之外,其它厂牌还无法写出效能很好的驱动,无论它是台达、海泰客、威轮通、EVIEW,您都找不到最佳通讯,可能PRO-FACE 会好点,如果您要问我除了是不是还有更佳的选择,屏通人机Pane.masterPV系列人机的驱动

网友B:
刚开始反应慢 是要进行数据匹配。因为发送出去的数据和接受过来的数据都要进行匹配,匹配ok了就正常了。这个是没有得到底层驱动而做的驱动慢的原因了

网友N:
本人在学习台达,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