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RS422两根线,T+和T-,能工作吗?看协议要用四根线啊,貌似485

楼主(2008-10-07):
从设备是422接口,用了两根线,T+和T-,现在用计算机模拟主设备,控制从设备读信息,现在计算机是232接口,买了一个232转422的转接器,是不是从设备的T+和T-,接转接器的R+和R-啊?(还是接T+和T-?)再用一根232电缆接到计算机上就行了。
以前没有过这种转接器。
这样的话主设备发命令字,从设备就发信息回来,是不是这样?
查了一下网上,说几十块的转换器都不好用啊,有没有推荐的型号?最好没有外接电源,可以232口窃电的

网友A:
你设备上是什么PLC?

网友B:
主设备的T+和R+短接后接从设备的T+,另一个也是这么接

楼主:
做一个测试设备,那么方向控制呢?只能单向了是吧?有没有不需要外接电源的转换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