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型PLC辅助继电器状态

楼主(2008-10-07):
程序中M80~M82继电器并没有定义开闭条件。我不知道它们是不是出厂时就已经有默认的定义了。找了些资料也没有找到。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A:
没有默认定义,因为默认定义在M8000后,因此这些点可能是其他方式提供,如触摸屏等~~

网友B:
你看一下程序中有无与M80相靠近的继电器,有可能是在其他程序指令中已经调用了,如比较指令用了M79 ,因为比较指令需要同时调用M79、M80、M81继电器。

楼主:
TO:yuanle:的确有触摸屏通过编程接口与PLC连接。

TO:yjig:在程序中没有发现M79。

上面的是一台弯管机部分程序。YOO1是夹块紧、Y002:夹块松,Y003是压料紧,Y024:压料松,X002:手动夹块紧,X024夹块紧限位,X004:手动压料紧,X026:压料紧限位。

手动单步运行没有问题。但自动运行时原本应该是夹块紧(YOO1)到位后压料紧Y003再动作。现在的问题是夹块紧(YOO1)和压料紧Y003同时动作。

编程口被触摸屏占用,无法在线监测触电状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看一下程序中有无与M80相靠近的继电器,有可能是在其他程序指令中已经调用了,如比较指令用了M79 ,因为比较指令需要同时调用M79、M80、M81继电器。

讲得不错,但要注意,如果没比较指令就要考虑是人机界面控制,可以调人机程式看;还不行你就把程式发给我,帮你看好吗? ANLYL333@YAHOO.COM.CN

网友C:
引用 楼主:

TO:yuanle:的确有触摸屏通过编程接口与PLC连接。

TO:yjig:在程序中没有发现M79。

上面的是一台弯管机部分程序。YOO1是夹块紧、Y002:夹块松,Y003是压料紧,Y024:压料松,X002:手动夹块紧,X024夹块紧限位,X004:手动压料紧,X026:压料紧限位。

手动单步运行没有问题。但自动运行时原本应该是夹块紧(YOO1)到位后压料紧Y003再动作。现在的问题是夹块紧(YOO1)和压料紧Y003同时动作。

编程口被触摸屏占用,无法在线监测触电状态。

你还可以把人机电缆拔掉,接上编程线在线看,

网友D:
如果你在触摸屏里找不到这三个继电器,在PLC程序里也没发现它们受谁控制,建议你把这几个继电器删除,试运行一下(不带负载空机试),如果没问题,说明这几个是别人故意加上去蒙人的!

网友E:
呵呵;程序中没有定义的话,应当外面配有人机界面来调节的;

网友F:
属于触点利用型的

网友G:
是人机界面的程序

网友H:
楼主的这个程序不完整,我们都没法帮他分析。我建议楼主把程序补充完整。

网友I(2008-11-11):
没有默认定义,因为默认定义在M8000后,

网友J:
这样的断截程序是很难看明白的,只能是猜测。首先你可以把整个程序调出来,用编程软件的工具搜索这两个继电器看有没有?如果没有可以看看人机里的程序。

网友K(2010-08-29):
那位朋友知道三菱APLC 中的M9063辅助继电器代表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