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输入值后画面没有反应

楼主(2008-10-07):
做的一个画面,当输入一个值后,对应的画面没有反应。

比如我输入一个30(表示液缸的容量),但是那个缸没有任何反应,这是什么问题呢

都有哪些影响到这一问题,请大家多指教,

网友A:
液缸的显示和你输入变量连接了吗?

网友B:
你说的这个问题在《深入浅出Wincc v6》上有类似个例子,我也刚学习,你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回答,我就是按照《深入浅出Wincc v6》上来做,也出不来结果

不知道为什么。会不会我的WinCC有什么问题啊,或者有什么必要的东西没有安装

网友A:
做试验最好用内部变量,你再仔细看看书吧,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网友C:
变量连接错误,或没通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