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故障求助

楼主(2008-10-07):
各位工友:前些天我在检修一台三菱的伺服系统的时候.控制器显示报警为编码器故障.我当时觉得是不是编码器有问题.就把编码器给拆了下来..但看了老半天也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就把编码器给装回去了.然后控制就没有再显示编码器故障的报警信息.但问题是正常启动后.电机不转了.需用手把电机的轴转几圈电机才会正常转动起来.断电重启后还是重现这种故障.请问各位工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编码器不好

网友B:
"把编码器给拆了下来..把编码器给装回去了"

装回去,位置有保证吗?

网友C:
“但看了老半天也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

我想有问题又不一定能看出来吧?替换试试!

楼主:
我拆的时候没有做记号。只是将码盘装回去而已。难到码盘装的时候有位置要求!要如何装?

网友B:
难到码盘装的时候有位置要求

一般来说,有很严格的位置要求.

网友D:
“卡进去就能装上,厂家已经对好编码器位置,你把编码器轴旋转180度,再装进去看看。”———楼主似乎并没有明确伺服电机型号,就J2系列伺服配套KFS系列电机而言,轴端是环形槽,可没有任何明确的周向定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