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星型接法改成三角形应注意那些问题。十千瓦一下的。

楼主(2008-10-07):
380V星型接法改成三角形应注意那些问题。十千瓦一下的。

网友A:
为什么要把星形接法改成三角形接法,改变接法后其工作电源的电压也要随之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为什么要把星形接法改成三角形接法,改变接法后其工作电源的电压也要随之改变,

改变后电压源使用380V的可以吗?其实我弄不懂这个问题。

网友B:
不能随便改的,会烧电机的

比如你额定电压为380V的三相星型接法电机,拿到线电压为220V的系统中使用可以接成三角形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能随便改的,会烧电机的

比如你额定电压为380V的三相星型接法电机,拿到线电压为220V的系统中使用可以接成三角形的

同意

网友C:
3KW以下的电机,包括3KW,建议接成星形,不能改成三角形。3KW以上的,星形电机可以改成三角形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3KW以下的电机,包括3KW,建议接成星形,不能改成三角形。3KW以上的,星形电机可以改成三角形接法!

改成220V是卜是要加启动电容?

网友D:
请问楼主为什么要改?电机星形接法、额定电压三相380V,其每个绕组上承受的是相电压220V,如果把它改成三角接法,每个绕组上承受的是线电压380V,电机肯定吃不消。但如果有三相220V的电源(日本、台湾等地用)就可用。我国以前也有三相220V供电形式(东北地区),因此老的JO系列电机铭牌上标出:接法 星/三、电压 380/220。

网友E:
这样不行吧?只能三角形改星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不能随便改的,会烧电机的

比如你额定电压为380V的三相星型接法电机,拿到线电压为220V的系统中使用可以接成三角形的

网友G:
    最好不要改。。。。。。。。。。。。。。。。。。。。。。

网友H:
保证电机每个线圈上电压值不变,保持他的额定值不可以吗

星型转化为三角型

将原来的线电压380V改为线电压为220V

网友I:
一般不能改的,线圈耐压值不一样,星形220V,三角型380V.。除非是电机铭牌上标明可以星三角型联接。

楼主:
对:想想看 关于

请问楼主为什么要改?电机星形接法、额定电压三相380V,其每个绕组上承受的是相电压220V,如果把它改成三角接法,每个绕组上承受的是线电压380V,电机肯定吃不消。但如果有三相220V的电源(日本、台湾等地用)就可用。我国以前也有三相220V供电形式(东北地区),因此老的JO系列电机铭牌上标出:接法 星/三、电压 380/220。

内容的回复:很高兴你能回复主题,事情是这样的我面试一家公司,那家公司问我星星接法能否改三角形接法,当时我回答不能,回来看看好多网站有的说能有的说不能,所以我一直都有这样的疑问。嘿嘿、

网友J: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A:
关于为什么要把星形接法改成三角形接法,改变接法后其工作电源的电压也要随之改变,

改变后电压源使用380V的可以吗?其实我弄不懂这个问题。

改了以后电压要改变,三相380的要改成三相220

要不用单相220,加启动及运行电容.

网友K:
当然不可以,电流正常运行时增加了好多,不知你改变接法是什么意思。3kw以上的一般是星型接法?

网友L:
当然不可以,电流正常运行时增加了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