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节能降耗?

楼主(2008-10-07):
现我司使用大型耗电设备,每小时330多度电,电流从400A~650A之间波动,不知有什么方法可以节能、降耗,请多指教!

网友A:
改造用电设备.提高其工作效率.

楼主:
如何改造?有哪些方面,能否详细点!

网友B:
测量一下功率因数,看是否能提高

网友C:
你先讲都有哪些设备,再让大家看能不能降耗啦.

楼主:
有6台4KW的电机,10台1.1KW的电机,22组15KW的发热丝,16组20KW的硅钼棒。目前的功率因数是0。89~0。93,且已多加了一组补偿电容!

网友D:
工艺方面也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要开那么久。

楼主:
  工艺方面难度比较大,空间小。

另外发热部分电流从400A到600A之间波动是否损耗会增加?如果改用其它方式使电流在500A左右损耗会降多少?

网友E:
要根据工况,没这么简单几句话就讲的清楚的,还要考虑投入产出比!

网友F:
从功率因数上已经无从下手了,目前只有从工艺上下手了!

楼主:
生产工艺方面难度比较大余量小,设备技术不知有没办法?

目前我司有两台设备,其它都基本一样,就是发热部分触发方式不同,一种是ON/OFF触发,一种是移相触发,但功率相差30KW。

不知这是否是主要原因?

网友G:
??????? 楼主,除了加热棒外,起码马达是风机吗?

如果是,可以选择变频考虑考虑,低负载效果还可以.

现卡卡电流看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 楼主,除了加热棒外,起码马达是风机吗?

如果是,可以选择变频考虑考虑,低负载效果还可以.

现卡卡电流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