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KS R201 仿真SCE求助?

楼主(2008-10-07):
1.start>programes>honywell experion PKS>server>quik builder  新建或打开一个.qdb project ,设置station参数,只下载station
2.start>programs>honywell experion PKS>engineering tools>control builder
新建SCE01(仿真控制器),设置SCE01,CEESCEFB01(仿真环境)参数;
新建SIMIOLIM01(仿真接口模块interface module),设置SIMIOLINK1和SIMIOLIM参数;
添加AI/AO模块,分配assign到SIMIOLIM目录下;
下一步下载load  SCE/SCECEEFB/SIMIOLM/SIMIOLINK/IO,下载SCE时提示 没有搜集到某些项目的数据,问题出在哪里?请知道的工友帮忙指点下,在EPKSR201里做一个仿真项目怎么做?遵循怎么样的步骤?

网友A(2008-12-21):
没怎么看明白的,

就和正常操作一样啊,组态下载就可以了啊

你先组态 控制器 下载看看行不行啊

网友B(2009-02-19):
没那么简单,不行的什么补丁乱七八糟不行的

网友B:
装了好多次,盘很多,不行,用不了

网友B:
补丁很多,不容易装,不知道,R210版本的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