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直驱的好,还是变浆的好

楼主(2008-10-07):
风电中有直驱和变浆的区别。

近年来,由于国内政策的倾斜使国内风电行业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

金风很久一来一直尝试自己研发直驱式风力发电机。

而大部分厂家都选择国外流行的变浆式风力发电机。

但是,目前国外很多风电厂商又重新开始研究新型直驱式风力发电机。

到底直驱和变浆哪个更有潜力?发展更好?更适合中国发展?

网友A:
哪个好也和你没什么关系,连走都不会就想开始跑了拨

风电这个产业别走中国VCD的老路就

谢天谢地了

网友B:
好像是以直驱和双馈来分类的。

直驱的有很多天然优势,如:低电压穿越、省掉齿轮箱等,但是技术及产业链目前还不成熟,特别是永磁电机。

目前欧美大多说国家以双馈为主流,只有德国直驱使用的多一些,但功率一般都不大,国内先过两三年看看再说吧。

楼主:
你怎么这么说呢?

你对中国风电看法也太悲观了吧!

其实,我认为中国的风电还是很有发展前途的,但是道路必然是曲折的。

中国风电近些年有着突飞猛进的发展,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

由于中国为了求风电的快速发展,引进技术成为必然。

但是其中最大的弊病是反复引进和引进落后的技术。

为了使风电不走VCD的老路,至少我们应该知道什么才是发展趋势,什么才是真正优秀的技术。

在引进真正先进的技术的同时,才有可能在其技术上有自己的发挥和拓展。

楼主:
谢谢指正

这里我的说法是有点问题。

风机机型的分类,我在“风力发电机机型的讨论”中有明确的分法。

双馈是目前国内最流行的机型,它最大的特点是体积小,效率高。

而直驱最大的优势是控制系统部分的相当简单,而可靠性大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