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通讯?

楼主(2008-10-07):
现有PCS7系统,PC和CPU400以太网通讯,S7300CPU315-2DP以DP方式和400CPU通讯,请教300CPU在通讯上如何编程?

网友A:
315作为400的一个从站,可以在硬件里直接配置地址,就这么简单。

网友B:
也可以调用SFC系统功能快

网友C:
建议看一下主从通迅的实例教程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