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FR-E740报警OL

楼主(2008-10-07):
求助,西门子电机,型号ELMO-62BH1388-ONU7,FN=310HZ,N=6200,UA=250V,11.3A,4KW.我用三菱FR-E740,380V5.5KW接上报警OL。请问是哪的问题。

网友A:
我用三菱FR-E740,380V5.5KW接上报警OL:检查是否过载,

网友B:
可以改变加减速时间,设定加减速参数,其OL是失速防止(过电流)

楼主:
谢谢版主和楼上的,我加减速时间都设定了,是30妙。一上电能显示0-8HZ变,然后就报OL,然后又是0-8HZ变。我用的是VF控制,不知有关系吗,

网友C:
先确定电机,查查电机是否是异步电机,看参数应该不是

网友D:
根据楼主的描述,那肯定不是加减速设定的问题了.可以试一下以下的一些措施:

1,看一下转矩提升参数Pr.0是否过大

2,五点V/F特性曲线的参数比是否过大(Pr100~Pr109),如:Pr101/Pr.100的比值是否过大

3,看一下失速防止参数是否过小

再则要不就是你的负载有问题了.

网友E:
OL又大OL和小oL的区别,想必你肯定知道,如果是小oL,可能是你的电源电压太大了,将第19个参数“基准频率电压”由“9999”改为你电机的额定电压试试看。有些地方的的电源电压可能与电机的额定电压相差比较大,这时候变频器的这个参数就需要设置一下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是大OL,我把19和83设成250V后,头一次可以,运转起来没有问题,电流是4A多一点。但停止完再重新启动就不行。请问是怎么回事。

楼主:
0=0.1,1=310HZ.3=310HZ.7=30,8=30,9=12A,71=3,80=9999,81=9999.19-250V,83-250V.谢谢大家,看我设置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F:
出售三菱A540驱动板
安川驱动板
配件价出售
私聊

qq:295592163

网友G(2008-12-06):
本公司紧急求购:
变频器FR—A740-5.5kw
可编程FX1N-24MR-001
触摸屏F930GoT-bwd-C
编码器:E6b2-CWZ6C 1000p/R
0851-4822408 陈小姐

网友H:
电机和变频器不配套,一个220V。一个是380V。

网友I:
80和81号参数设置一下,还有最好做一下离线自动调整

网友J:
是的,电机和变频器不配套,一个220V。一个是380V。

网友K:
FN=310HZ,电机额定频率310?额定电压250,所以PR3=310,PR19=250

楼主:
谢谢楼上的,可我用380V的转过,单停过重启就不行了,谢谢?

网友L:
      把 Pr.0         Pr. 14    适当改一下试试。

F系列的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E 系咧的还没遇见过~

网友M:
用在什么设备中 说清楚

楼主:
印刷机的一个风柜中。吹风用的。

楼主:
PR0和PR14我都试过,不行。

网友N(2009-11-17):
同志,我现在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呀,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O:
我完全可以修好的 时间快 价格低 需要帮助电话联系13812126331 18912163799

网友P(2011-02-24):
我那F700的11KW用在电机7.5KW启动后频率在20HZ就报OL是什么问题?

网友Q(2017-02-27):
三菱fr-e740-5.5工作一段时间后报ETHT

网友Q:
显示电流14A多,误报警,实际电流才3a多我在2.2kw电机上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