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500 5.5 KW 380 V怪问题请教!

楼主(2008-10-07):
三菱A500 5.5 KW 380 V,上电能运行,有输出电压。断电再上电,能运行,但频率不上去,无输出电压。

把输入电压降低到300V,就都正常了,不会出现二次上电,能运行,但无频率输出的现象。请教高手这会是那里的问题呢?主控板肯定是好的。谢谢!

楼主:
而且也不跳保护!

网友A:
断电再上电,能运行,但频率不上去,无输出电压:估计是负荷太重了!

楼主:
没有负载的。不接电动机的情况下。

楼主:
难,不好解决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