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step7中如何编写循环程序

楼主(2008-10-07):
请教,在step7中如何编写循环程序,比如,三个灯依次点亮,并循环三次!

请各位大虾帮忙!

网友A(2008-11-07):
可以用寄存器间接寻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寄存器间接寻址

是啊!

网友C:
能否请楼上的发一个简单程序看看啊,偶也想学习一下,谢谢了

网友D:
以楼主的要求何需使用间接寻址?
OB1本身就是循环调用,配合计数器与移位指令就可简单完成此功能。
以上

网友E:
给你编了2个灯的程序,次数在MW10里设定,程序在OB1里

网友F:
方法很多

网友G:
你用最后那个灯的信号把前面的信号断掉就可以啦

网友H:
PLC程序运行本身是个循环.PLC程序里不能包括其它的循环!

网友I:
用一个计数器,就行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D:
以楼主的要求何需使用间接寻址?
OB1本身就是循环调用,配合计数器与移位指令就可简单完成此功能。
以上

有道理!

网友K:
用移位加计数器

网友L:
我来做一个。用了好多定时器和一个计数器。

网友M:
PLC程序运行本身是个循环.

网友N:
利用下降沿送数的方式,需要一个点亮时间定时器,和一个计数器,程序如下

(1) LDN C1
AN T1
AW= VW100, 0
= Q0.0
ED
MOVW 1, VW100

(2) LDN C1
AN T1
AW= VW100, 1
= Q0.0
ED
MOVW 2, VW100

(3) LDN C1
AN T1
AW= VW100, 2
= Q0.0
ED
MOVW 0, VW100

(4) LDN T1
EU
O M0.0
AN T1
LPS
AN C1
= M0.0
LPP
TON T1, VW120

(5) LD T1
EU
AN C1
LD SM0.1
CTU C1, VW140

网友O(2009-01-06):
引用 网友K:

用移位加计数器

网友P:
俺是个新手,也写了下。用了一个时间继电器和一个循环量VW2以及一个计数的VB0.复制到STEP里面即可看到梯形图

网络1

LD 开始按钮:I0.0
O M0.0
LPS
AW<> 循环次数:VW2, 2
= M0.0
LPP
EU
MOVB 0, VB0
MOVW 0, 循环次数:VW2

网络2

LD M0.0
LPS
AN T37
LPS
A T37
EU
MOVB 1, VB0
INCB VB0
LPP
TON T37, +10
LRD
LDB= VB0, 0
AN 二号灯:Q0.1
AN 三号灯:Q0.2
O 全亮起:M0.1
ALD
AN 全熄灭:M0.2
= 一号灯:Q0.0
LRD
LDB= VB0, 1
AN 一号灯:Q0.0
AN 三号灯:Q0.2
O 全亮起:M0.1
ALD
AN 全熄灭:M0.2
= 二号灯:Q0.1
LRD
LDB= VB0, 2

AN 一号灯:Q0.0
AN 二号灯:Q0.1
O 全亮起:M0.1
ALD
AN 全熄灭:M0.2
= 三号灯:Q0.2
LRD
LPS
AB= VB0, 3
= 全亮起:M0.1
LPP
AB= VB0, 4
= 全熄灭:M0.2
LPP
A 全熄灭:M0.2
A T37
MOVB 0, VB0
MOVW 1, 循环次数:VW2
INCW 循环次数:VW2

网友Q:
很简单,用一个计数器,计数三次,就可以 了

网友R:
定时器加计数器即可。

网友S:
22楼的方便得多.

网友T:
用移位寄存器和计数器

网友U:
你想用哪种循环,有JMP跳转指令和LOOP NEXT循环语句,你把问题说具体些,我可以给你编程序。

网友V:
在OB1和功能 块,数据块里做,用3个计时器,一个计数器,一个BDC-I转换器就可以作到。我昨天作了你题目的试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