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遇难题

楼主(2008-10-07):
  13台2.2KW的电机使用一台30KW的ACS510变频器进行调速,IGBT模块烧毁了,是因为变频器选小了吗?

网友A:
一带多是挺麻烦的   何况带了13台

acs510 30KW 的额定电流60安

你打出多少余量?

网友B:
变频器以一带多的容量选择,不是按总功率计算的,应该是按小电机的总电流来考虑,2.2kw电机的额定电流大约是5A吧,5A/台*13台=65A,而30kw变频的额定电流是60A,很显然,变频的容量选的小了,应该选37kw较适宜。

网友C:
按额定电流算后,还要考虑启动电流(顺序启动还是同是启动)和变频起的过载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变频器以一带多的容量选择,不是按总功率计算的,应该是按小电机的总电流来考虑,2.2kw电机的额定电流大约是5A吧,5A/台*13台=65A,而30kw变频的额定电流是60A,很显然,变频的容量选的小了,应该选37kw较适宜。

可是,曾经有一台11KW的变频器控制4台2.2KW的电机,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IGBT模块烧毁。5A/台*4=20A,11KW的变频器的额定电流是25A。换了一台15KW的变频器就不烧了。按电流按功率选都符合啊,为什么会烧毁呢?

楼主:
对:panqy82 关于

按额定电流算后,还要考虑启动电流(顺序启动还是同是启动)和变频起的过载能力。

内容的回复:
是同时启动。那30KW和37KW变频器的过载能力分别是?

网友D:
你的电机启动的次序,假如变频器启动后,电机再启动,那冲击电流就很大,充分考虑使用状况

楼主:
对:阿拉刚 关于

你的电机启动的次序,假如变频器启动后,电机再启动,那冲击电流就很大,充分考虑使用状况

内容的回复:

那根据以上的情况,对于13台2.2KW的电机应该选多大的变频器合适呢?37KW的可以吗?

网友C:
30KW和37KW变频器的过载能力?

说明书上应该有详细的介绍,我没用过这款变频器,但我知道要考虑这些问题。

具体的你就去查说明书。

网友E:
我觉得至少应该用37KW的变频器

网友F:
变频器小了,应该按照电流容余进行选择,一般应按照1.2倍计算。

网友G:
注意几个问题

30KW变频器如果是带13台轻负载的电机,能勉强应付

变频器运行的时候,不能将电机投入,冲击电流大

最关建的是,你的变频器的故障率是别人的13倍,因为只要有一台电机出现问题,你的变频器就有可能损坏!

网友H:
大量ABB配件,13355288766